问个AVR程序下载的问题(老手也郁闷)

楼主(2007-10-19):
我怎么也算玩AVR的老手了,都玩了3年了,可是前天发现我还是不行,我正在做一个项目,想借鉴一下别的产品的思路,就买了一个,发现那个产品用的单片机是ATmega128,可是我看到在板子上有一个6脚的插针,用万用表一量,一个接DND,一个VCC,一个RESET,一个接SCK,另外两个接TXD和RXD,我就不明白,这个插针是不是用来写程序用的,可是我玩了这么多年AVR就不知道UART可一些程序。

各位斑竹,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128可以自己写个boot进去吧?

网友B:
正是标准的spi下载接法

网友C:
ISP下载线口,没什么奇怪呀

网友D:
老手遇到新问题了。。。

楼主:
各位别走,我还有话

我以前用的SPI,用的可是MOSI和MISO还有SCK这几个口呀,怎么128用的是UART的口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位可以发个下载线的图看看,不胜感激。

我以前用的是最简单的那种,就是串330的电阻的那种

网友C:
ISP并不是非要用MOSI和MISO还有SCK几个口

ISP下载和SPI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别的芯片用这几个口你就思维定势了,呵呵,datasheet上有图吧

楼主:
那么,和计算机该怎么连接呢???

那么,和计算机该怎么连接呢???
最好是简单一些的电路,还有可不可以用双龙的下载软件下载呢???/

网友D:
你用AVR几年了,难道没有下载线,仿真器类什么的。。。

楼主:
能省就就省

我做了这么多年,开发板都是自己做的,也就用过并口下载,SPI下载,和JETA仿真,还都是我自己做的。

网友E:
MOSI,MISO映射在RXD0,TXD0

mega128和mega64的isp跟别的avr不一样,mega128和mega64的MOSI,MISO映射在RXD0,TXD0(第2,3脚)上。

楼主:
那下载线该怎么弄??

那下载线可不可以用MEGA8的下载线呢???
该怎么与TXD,RXD连接???

网友E:
可以的

只要在mega128的板子上,将ISP边线改为如下:
         ISP下载器        Mega128引脚
         MOSI-------------- 2脚RXD0
         MISO-------------- 3脚TXD0
         SCK-------------- 11脚SCK
         RST-------------- 20脚REST
就ok了.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

还是我们这里好呀!!!!

网友F:
看来楼主确实是“老了”,这个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