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液晶屏驱动板?急!

楼主(2007-10-19):
手里有个项目,用单片机驱动innolux彩色液晶屏,要自己设计驱动板,现在菜鸟,不懂硬件,请各位高手能详细指教

现在手里有一块买来的驱动板,不过价格过高不适合批量生产,所以需要按照买来的板子自己设计,请高手指教

网友A:
dd

一般都采用驱动芯片

楼主:
怎么来确定驱动芯片?

楼主:
怎么根据买来的驱动板来设计原理图?

我想的是最好根据买来得驱动板来设计原理图
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dd

根据你液晶屏的点数就可以,那你可以抄板啊

楼主:
没有驱动板的原理图啊

卖方不提供,nnd

网友A:
dd

不提供你也应该知道他用那种芯片驱动,如果是绑定的芯片就算了,不如自己找芯片设计,你可以找到液晶资料,根据液晶资料选择合适的驱动芯片

网友B:
很正常的,现在做液晶驱动ARM用的较多啊!

很正常的,现在做液晶驱动ARM用的较多啊!而且彩屏控制相对比较难一些!

网友C(2015-08-13):
楼主  请问你解决驱动板的问题了吗?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