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均值

楼主(2009-03-16):
我做一个温度显示器,想显示值稳定点,不知用那种方法求平均值。望指教!!

网友A:
滑动平均

1秒显示一次
把n个都平均上

网友B:
n个值后 去最高、最低然后平均

空调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什么叫滑动平均

楼主:
3楼: n个值后 去最高、最低然后平均

假如有多个最高或最低不是还会有突变出现.

网友B:
如果你非要像航天飞机上的要求标准的话,算法就复杂很多

这种算法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式。

楼主:
6楼:先多谢指教。

这个方法我做过,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C:
什么样的温度显示?室内外的气温还是炼钢炉的温度?

差别很大的。

算法与要求的精度也很有关系!

楼主:
回8楼,温度跳动较大。要求精度要高。请指教用什么算法。

网友D:
滤波有问题找匠人。

网友E:
好多人关心。21IC不错

好多人关心。21IC不错

网友F:
算法要要求对象来选择效果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