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超有标志性的建筑--“礦ision3”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3-16):
IO, keil, AC, ce, vi
KEIL超有标志性的建筑--“礦ision3”的解决方法~
Keil的标题“礦ision3"
可以使用如下方法取消.
一:在中文操作系统上keil的IDE界面标题栏和about对话框上的uVision会显示成“礦ision”,看起来很不舒服,用下面的方法就可以和“礦ision”说拜拜了!

1 用ultraedit打开uv3目录下的uv3.exe文件
2 在edit->replace中的find what栏中输入“B5 56 69 73 69 6F 6E”,这是“礦ision”的ascii码串
3 在edit->replace中的replace with栏中输入“75 56 69 73 69 6F 6E”,这是“uVision”的ascii码串
4 点replace all
5 保存推出,再打开uv3.exe看看吧

二: 光标问题
Keil uv3 中会出现光标定位不准的问题,对程序员来说是个很大的困扰
修改方法:打开Keil文件夹下的Tool.ini文件做如下修改
NAME="User", "w"
EMAIL="a"
ANSI=1 <--在这个地方添加这条语句
BOOK0="UV3RELEASE_NOTES.HTM" ("uVision Release Notes",GEN)

三:汉字问题
输入的汉字也总觉得看着不爽,查看后发现是设置问题,如下改变后,即美观:
Edit->Configuration->Color&Fonts->8051:Editor Asm Files(汇编语言编辑器,相应的选择其他项便可设置其他)-Text->点击font后的按钮,选择中文字体 (如仿宋)->ok,问题解决 .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错

后两个问题以前解决过,方法差不多。但第一个真还不知道如何解决。
试了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B:
呵呵.无所谓了..

网友C:
程疗匠人.......一个字:雷!
前两天还看到程序匠八
不知程序匠入有没有被注册

网友D:
啥事,报道。

网友E:
不错,不过我的版本第二个问题已经给解决了。

网友F:
用c51v817a试试楼主准晕~~~

网友G:
试着把前两个问题改了

感觉还不错!但第三个我没改过来,因为我的ultraedit版本是中文的,我没找到路径,望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H:
俺当年一看‘礦ision’就怕了

就坚决不用了,换用IAR

网友I:
bug见多了也是一种怀念……

网友J:
顶一个

第一个问题解决还不错

楼主:
呵呵,刚开始用的时候看见 礦ision3 确实雷死

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字,安装的时候那个 μ 又是正常的。一用以来就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礦ision3 .............

网友F:
晕~~~看不见“礦ision3”心里不踏实~~~

网友K:
解决了就没意思了

解决了就没意思了

楼主:
恩,BUG久了也会有感情的,还是让KEIL挖礦去吧。

礦  是繁体的  矿.

网友L:
re

礦  是繁体的  矿.

我看了2年多一直以为是碘 现在知道不是!哈哈

网友M:
哈哈,早就知道是非典ision3 了

非典,而是矿

网友:
UVISION4都出来了哦

UVISION4都出来了哦
可以去找找试试,,刚装觉得很怪很怪。。。
后面习惯了还可以。。。

楼主:
uVision4 装好了一样是 礦ision4.

网友N:
。。。程序匠人,程疗匠人,程序匠入,程疗匠入,程序匠八,程疗匠八,程疗匠八。。。我承认我被雷到了。

网友O(2009-09-30):
1# 程疗匠人

网友O:
很好,很强大!:victory:

网友P:
keil μVision4 + MDK4.00正式版,我装好后显示就正常,前面几位可能装的是μVision4的Beta1~3...

网友Q:
选择ASM files “Use syntax coloring”后出现显示错行及混叠现象,怎么解决?
请高手支招。
谢谢!

网友R:
好,后两个解决了,第一个似乎习惯了,不用更改,哈哈!

网友S(2025-03-13):
礦ision5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