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控制数码管的使用疑惑

楼主(2009-03-16):
刚做好板子,开始学数码管试用。P0口接1K的上拉排阻,图中HCW是控制位选的锁存器,HCD是控制段选的锁存器。PZ1是用于切断P0口和排阻连接的排针。PZ2是用于切断P2口和锁存器的排针。
设计目的:此时P0口和P2口暂时用作数码管试验用,以后需要其他实验时,可断开PZ1-1(VCC),锁存器就没正电源了。

实际效果:PZ1-1短接时,数码管可正常显示,且亮度比较高,单段压降1.72V左右。拔掉PZ1-1跳线帽时,数码管仍可显示,只是亮度降低了。为什么会这样?跳线帽拔掉了,锁存器应该没电了,实际测量锁存器的VCC有2点几伏电压,数码管单段压降1.62V左右。
令我疑惑的是,锁存器的VCC上的2V电压从何而来?切断+5V电源后仍然可以工作?

网友A:
赚够50分

赚够50分

楼主:
说明

图中RPA是1K的排阻。

网友B:
电源通路

阻排--->LED--->IC 内部的保护diode。--->IC Vcc_pin

楼主:
回复4楼

4楼的兄弟,断开PZ1-1跳线帽时排阻的1应该是没有正电源的。不会形成你所说的通路啊?

楼主:
量了量好像是锁存器的LE引入的正电源

量了量好像是锁存器的LE引入的正电源。P2.7(+5V)--LE(+5V)--VCC(锁存器+2V)。这样就意味着P0口不用接上拉电阻就能驱动数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