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09-03-16):
我写了一段程序(c8051f020),汇编的
波特率9600,用串口助手观察,发送的是正确的数据
然后我在一直在原地等待返回信息。发现这么个现象
返回的数据时8位。有的时候,第4,5位是应该返回的数据
的一部份,其他的数据丢失,有的时候,返回的是错误数据
但通过串口助手发现,下位机发送的数据时正确的
也就是说,我接收的程序有问题。可是我是发送完就在等待接收的
什么设置也没更改的,奇怪,请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re

代码呢

网友B:
山寨匠人到处有阿~~

如果用的是232是全双工的。如果是485才需要接收和发送的转换。
接收程序一般都是用中断实现的,如果用轮询的方式是就会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