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bond的单片机w77e58的烧写问题

楼主(2007-10-19):
(无正文)

网友A:
和我师妹同名同姓

网友B:
还有复位呢?

网友C:
EA脚接VCC了吗?

楼主:
很感谢uc.c,这个问题没考虑到。

但是今天查出来了,也处理过了。有过一段时间正常,但是下午又不正常了。

古道热肠:EA脚没有接VCC,其状态不定。我去试试。我都怀疑是片子的问题,但是烧写都正常

网友C:
跑内部代码华邦单片机EA必须接VCC的

楼主:
古道热肠 :接了,还是不行

复位腿也割断了,

楼主:
解决了。主要是复位问题,

看门狗,还有别的IC导致的,因为别的ic要用到复位信号,结果相互影响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