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结果溢出怎么处理?

楼主(2007-10-2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想要什么结果。。。

楼主:
一般的结果

   平常练习时,遇到F7H与16H等这类的计算,结果存放在29H为地址的存储单元

中可计算有溢出,这样的话怎么处理?

  另外,结果存放在一般的存储单元与放在寄存器(比如R1,R2等)有区别吗?

网友B:
编程时应考虑所有可能情况

楼主:
能否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