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653,怎么总是死机啊?!

楼主(2007-10-20):
8563在装机调试的时候哦、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怎么回事的,请各位大虾指教!急!

网友A:
PCF8653还是PCF8563。。。

网友B:
没下文了?

网友A:
果然死了。。。

楼主:
见笑,失误,是PCF8563!

8563在装机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也就是时间不走了,而且出现很多的问好,这时候我就进行放电,4脚与8脚短路数秒,大部分情况下时间会正常了,有时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请知道的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C:
先换个32.768K的晶振看看.

PCF8563偶这里都用了上万片了, 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死机的情况,也就是时间不走了“。。。

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D:
晶振的是不是有问题

晶振的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晶振应该没有问题的

晶振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有时候短接一下8563的电源跟地,数秒,再开机的话,就会正常的,有时如果不好的话,就用电烙铁重新焊一下8563的每个脚,绝大部分都好了,(应该说明的是,我的8563没有虚焊!)

楼主:
SCL SDA 与电源有影响吗?

楼主:
SCL SDA 与电源有影响吗?

SCL SDA 与电源有影响吗?
是这样的,我们先把8563及其外围元件装好,之后再装备用电池,过一.两天才上机调试,结果每批次的结果都不一样,死机的情况有时很多,有时很少,想了很久都不明白,希望知道的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用8563没有任何问题。。。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起振,如果起振那多半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晶阵外壳接地没有?

还有IIC的标准里面为了电平兼容和带多负载,有如下要求:
输出高电平是把主机设置成输入,用上拉电阻上拉为高。
这个抗干扰差啊。实际可以变的。

以前用的感觉是,PCF8583的振荡电路不怎么好,晶振外壳接了地就问题不大了。当然要买差的晶振。。。。。

网友F:
你说的所谓死机的时候

自己看一下I2C和晶振波形对不对

楼主:
晶振没有接地的!

晶振没有接地的!
谢谢个位,我再看看,等等回复!

楼主:
哦,还想问一下!

两根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的大小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2007-12-06):
哦,

忘了说,7脚,我没有用.直接用的SCL SDA.这有影响吗?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上一批做了500.刚开始做了一部分,100左右,死机的有百分之十左右(都是4 8 脚短接放电就好),  后来,由于缺少材料,做好的班子就放在一边了,过了两天,再测,结果很是意外,一台死机的问题都没有!
有没有知道的高手,一定指点一二啊>>>>>>>>

网友G(2008-08-16):
PCF8563遇到同样问题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常装配好的板子1/3 会出现问题,用烙铁焊一遍或短路电源脚就能正常。这是不是8563本身有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