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2的WP脚悬空是什么结果?

楼主(2009-03-17):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

WP是写保护管脚 ,悬空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还是加地或者用一个IO口控制的较好。如果只读不写可以直接接VCC。但不要悬空。

楼主:
我这个板子

每次开机后主控芯片都要读2401里面的上一次开机时设定的数据的,在工作中还要改写里面的设定参数的,不能接VCC,接地不知行否?
WP接VCC是可以读不能写吧?
那WP接地呢?  可写?  可读否?

网友B:
接一个IO

网友C: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了

接VCC,写保护;接GND或悬空,正常读写

网友D:
接地就行,可读可写

网友E:
直接接地吧

网友E:
延时长一点点

网友F:
楼上很粗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