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喇叭音腔设计的基本原理

楼主(2007-10-20):
关于喇叭的音腔设计,基本上我们停留在一个概念上,而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我们知道的音腔设计,往往是如下的理解:
1:要有音腔,起扩音用,至于为什么要有音腔,则不明白。
2:音腔要求密封,若密封不好,则导致低音很差。
3:音腔孔不能开的太大,若开的太大,会导致音量变小。

以上三点是我们最常关心的,我们往往按要求去做,没有问过为什么。

本人试着用射频理论推导喇叭音腔设计:
对比天线与喇叭
    天线                             喇叭
媒质    真空                             空气
作用    电能转换成电磁场能量    电能转换成声音能量
主要器件    天线                             喇叭
附属器件    匹配电路                            音腔
原理    电磁场理论                 震动波理论
目的    获得最大的能量输出,合适的频响  最大的能量输出,合适的频响
结论    只有合适的天线和合适的匹配电路,才能获得最大的能量和合适的频响    只有高效的喇叭和合适的音腔,才能获得最大的能量和合适的频响

通过以上,我们基本上清楚,喇叭跟天线具有类似的功能,就是起能量转换作用,其中喇叭是关键器件,它是电能到声能的根本,但是附属器件音腔决定了它的最大输出功率和频率响应,接下来我们主要讨论音响系统是如何获得最大能量的。

先举一个例子,我们用手拍空气,对空气做功基本上等于0,假如我们拿一把特别大的扇子,扇不动,对空气做功也等于0。
对空气做功其实就是对空气发生,假如这个频率在我们能够听到的范围内,就是声音了。
那么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用手对空气做功有一个极点,也就是说有一个最大值。我们用以下公式来看:
P = F × V

P为功率,对外界做功的功率,F为力的大小,V为速度。
这个公式说明F太小,或者V太小,都不可能对外做功,只有两个值乘积项决定对外的功率。

接下来我们看看喇叭是不是跟手一样,就是一个振膜加一个动力线圈,振膜决定这个扇子的面积大小,动力线圈相当于人的力。

因为喇叭的振膜是不可能变的,除非换个喇叭,在喇叭振膜,电能信号的频率一定的情况下,我们来描述这个音响系统应该如何提高输出能量:

对比P = F × V公式,我们对喇叭提出一个具体对外做功的简易公式。

因为F正比振膜面积(S),所以写成 F = K × S,K为系数。
V由喇叭的动力线圈决定,动力线圈的动力由电场产生,动力线圈的阻力由两部分产生,一是空气对振膜的阻力(K×S),反对振膜震动,而是喇叭自身振膜的弹力反对振膜震动(Fz)。
对于音响系统来说K×S一般远远小于Fz。这个原因如下。看一个音响系统,动不动就是100W之类的,而声音大小也没有多少,据说一个人一年高声唱歌,产生的能量只能烧一壶水,可见声音的能量还是很少很少的,绝大部分的音响系统,它的能量都消耗在喇叭上,发热了。
所以空气不能影响动力线圈,可以认为V一定。

那么公式就成了P = K × S * V
因为信号一定,喇叭的振膜面积S也一定,若想改变P,则只能改变K,目的是提高K,其实K就由音腔决定,如下:
假如我们现在的空气密度增加一倍,则K增加一倍,假如只对一部分空气做功,则产生的力就能提升,这是因为空气动力学原理dV / V = dF / F,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空间内对空气做功,空气体积的变化跟力的变化成正比。这个就是音腔原理,就是要划出一部分空气,提高K值,让喇叭对这部分空气做功,产生声音,之后这部分能量再传到整个空间中,在这儿音腔当作了能量传递的中间环节。

以上合理的解释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点,为什么要有音腔,对于2,3都可以类似的分析,对于2,还需要分析声音的相位问题,因为喇叭有两面,可以当作两个音源来考虑,相位差180°,对于第三点,可以整合到第一点里,都是影响K值。

主要针对便携式小音腔设计,比如手机,随身听之类。

网友A:
晕~~ “所以空气不能影响动力线圈”

这也能忽略啊?

网友B:
说来说去,好象就是声音"短路"吧

楼主:
当空气的阻力跟振膜的阻力相比,小很多的时候,在处理上

xwj 是不是没有学过微积分之类的处理方法,物理学的很多工程处理都是如此。

这儿没有说这个里没有,只是与振膜相比可以不考虑。
但后面谈音腔的时候就主要靠这个力。

我写这份**,是给那些有专研精神,喜欢寻根问底,并且物理基础扎实的看得。

这份**本来作为公司内部培训用的,所以**讲解的不是很细腻。

网友C(2009-11-14):
回复 楼主:
看了你的这篇贴,想和你探讨探讨。QQ16843482

网友D:
倒塌。
电磁理论还会比机械来得容易?!

楼主:
多年前的**,还有人翻出来

这几年的经验得出,射频天线技术跟喇叭音响分析问题,确实是相同的,也是相通的,都是为了获得转换的能量最大化。并且两者都是基于波理论,分析上没有不同之处。

**中有一些错别字,希望看的人能够分辨

对了,顺便做一下招聘广告

目前本人负责的淘宝店招聘技术开发人员
主要的工作开发DIY PHONE 手机开发板,基于华禹P1302手机开发模块,功能有RFID,GPS,条码等
www.designeasy.com.cn

联系方式:
QQ:26033613

网友E:
喇叭的音腔设计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很多大厂都不会把这个经验和相关的技术公开的,欧洲很多生产钢琴和小提琴,高级音响的厂家都有自己的技术,但是不会把这些技术公开的,选材和喇叭搭配等都是很精细的活,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啊,如果简单世界行就不会只有森海塞尔等几家的一个小耳机就可以卖几百上千上万啊

楼主:
原理跟实际是有差异的

理论可以很简单,不见得你能做到,美国能做“战神”火箭,原理中国也知道,就是做不出来,飞机等更是如此

请不要混淆

射频小日本能做好,国人有些就是照抄也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