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51建立目标代码时报错问题

楼主(2009-03-17):
 刚开始学习CX51,在使用build target时出现对话框
    tool path not define:F:keil C51keilTOOLS.INI
在Environment Setup 标签页选择或去掉 Ues settings from TOOLS.INI选项都出现  tool path not define:F:keil C51keilTOOLS.INI  请各位帮帮忙,要怎样设置才行,谢谢!

网友A:
看样子你装了N个Keil,比如for c51,for arm……

到相应目录下把快捷方式拖出来分开命名就不会了……

网友B:
直接按默认路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