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哥有过franklin c51(dos)到keil C51移植经验的(紧急)

楼主(2009-03-17):
有哪位大哥用过franklin c51(dos)的,我现在要把以前的代码移植到keil里,有用过的说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按照原样添加文件到工程里,编译,逐个解决……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现在与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一个文件往工程里面加的,当加到A(代号)文件是就出错了,但是他指出的错误却是在B(代号)文件里面。
错误如下:***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B:
L121可能是错误的绝对定位引起的

楼主:
焦急

问题依然还没有解决。
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另有一个问题,keil的汇编器是否支持宏定义。
如:
GET_IC0_RST_VALUE    MACRO
   MOV A,PORT273_1_VALUE
ENDM

网友C:
做过。很简单。

两点:
要么修改程序;
要么改换keil编译器为franklin c51。

很简单:把你的franklin的C51、BL51与keilC51下的编译、连接器做相应替换即可。

楼主: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程序是十年前公司的前辈写的,当是用的是franklin c51 (dos下的编译器)还需要写makefile的那种,我现在用的keil 8.02。我想把程序移植过来,建立工程,方便以后管理。
麻烦楼上的前辈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C:
错误详细解释。

ERROR 121: IMPROPER FIXUP
L51链接器错误:根据所给段和偏移地址得到的是不恰当的地址。

清楚地指向:
MODULE: filename(modulename)
SEGMENT: segment_name
OFFSET:segname_address

历史:keil收购了franklin,keil的早期版本keil 5.xx也是DOS版,实际就是franklin DOS版。直到keil 6.xx才是windows版,不过是加了个窗口吧,编译器、链接器还是一样DOS程序。连换汤不换药都算不上,你把franklin C51/L51代换到keil windows版本下相应同名程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