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个接线端子的连接关系,用什么方法实现最简便?请进

楼主(2009-03-17):
6000根2.54mm间距排针排成三排,任意2根之间都可用杜邦跳线连接(则跳线最大长度需要5m)。

需要设计一检测电路,当任意根之间的跳线连接关系改变时,能在1秒钟之内检测出来。换句话说,该电路每一秒钟能扫描完所有排针两两间的连接关系。

该电路除了杜邦跳线和排针,其他部分可任意发挥。

网友A:
多层PCB+行列扫描。(当成一个大键盘好了)

楼主:
规模大到这种程度,扫描的速度根本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B:
仅仅两两相接就有17997000种可能性

楼主做跑马灯?呵呵

网友C:
LZ,你这是要干啥哩???

网友A:
晕,没看到“排成3排”这个约束

有点难度……主要是连线问题。

行列扫描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到时候突然搞出一个“带信号”的约束来……)

网友D:
放个摄相头,视频检测

哈哈哈。。。。。。。。。

网友A:
一个摄像头够戗,(6000/3-1)*2.54=5077mm

插针可以按直径0.8mm计算,面积0.64平方毫米,5077*5077/0.64=40274889点
如果可以做到逐个象素分析,那么至少需要40M象素的摄像机;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毕竟有坏点、环境光、镜头、灰尘、导线遮挡等太多因素影响……

如果允许时间长一点采用逐片区域扫描的方式,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程序匠八,“仅仅两两相接就有17997000种可能性”是怎么算出

怎么我算的是仅仅两两相接就有5999!种可能性?
是我想错了吗???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楼主: 6000个接线端子的连接关系,用什么方法实现最简便?请进

6000根2.54mm间距排针排成三排,任意2根之间都可用杜邦跳线连接[/#](则跳线最大长度需要5m)。

需要设计一检测电路,当任意根之间的跳线连接关系改变时,能在1秒钟之内检测出来。换句话说,该电路每一秒钟能扫描完所有排针两两间的连接关系。

该电路除了杜邦跳线和排针,其他部分可任意发挥。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仅仅两两相接就有17997000种可能性

楼主做跑马灯?呵呵

网友C:
如果每排2000个,只能和其他排的相接的话,也不是那么多啊

如果每排2000个,只能和其他排的相接的话,应该是:
2000*2000*3=12000000种

网友D:
如果使用摄像头,好像不用9楼说的这么麻烦,逐点检查

只需检查有没有动作,动作结束后的静态图像与之前的图像进行对比,再分析变化的区域,这样应该运算量不大吧?!

网友E:
分而治之

每几十个分一组

网友E:
然后先把组内的连接关系解决

然后行列扫描

网友B:
5999!没那么恐怖吧

6000取2的组合

---------------------------------------------------------------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楼: 程序匠八,“仅仅两两相接就有17997000种可能性”是怎么算出来的?

怎么我算的是仅仅两两相接就有5999!种可能性?
是我想错了吗???

网友F:
中排接Vcc

1排,2排接移位读入判断

网友F:
勘误:是: 1排, 3排

sorry

网友C:
dxpol432,你想的太简单了-- 当然,也可能是LZ描述错了

To 程序匠八:
呵呵,是我糊涂了,应该是6000*5999/2,确实等于17997000

楼主:
还不止17997000这么简单。。

如果只1根跳线,当然是1799700种可能;
6000个端子可以同时有3000个两两连接,并且这两两连接是任意2个端子。应该是6000取2一直乘到2取2一共3000个组合之积,=6000!/2^3000。不过这个数字没什么意义,看着吓人而已,不要往这去想。。

考虑一种方案,当存在1~3000根跳线时时,都可以在1秒内检测出所有连接关系。

不是无聊出这题目的。

网友A:
如果是19楼新提出的约束条件,除了图像分析法,没有别的路

楼主:
这是个以色列的产品

看上去就是ARM加上一些外围I/O扩展,一个接600个端子;然后10个左右这样的ARM单元电路通过以太网把结果送到PC。不知道原理上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G:
换位思维

检测信号一点要在0 和1 中转换吗?每一个节点组用不同的电压检测是否会更简单

反正是要检测出发生了变化,没有规定检测变化了什么

网友A:
用上了PC,当然好做了

PC控制ARM某个I/O发出个高电平,再命令其它ARM把I/O状态读上来……本质上还是行列键盘那套思路。

楼主:
6000个I/O,多MCU协同扫描,1秒钟够吗?

PC只是人机界面,跟扫描速度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