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控制大功率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无正文)

网友A:
用继电器当然可行了。注意继电器的线包电压、触点工作电

网友B:
建议用带过零触发的固态继电器,这样安全且不会污染电网

网友B: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意控制加热功率

以20ms为基础周期,你可以控制加热N个周期,停止M个周期……(有点类似PWM的思想)

楼主:
按LS那样说的话,那热得快老是开开关关的会不会不太好啊

还有就是那热得快是接220V的,在继电器那里开关时会不会有火花啊

网友B:
请搜一下固态继电器和电阻丝,了解一些它们的基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