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的RS232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17):
我用一个上位机软件通过PC机的串口与MCU进行通讯,测量PC机RS232的TX上的电平信号在+5~+15V和-5~-15V之间,没有问题,而其RX上的电平却在-5~+5V之间,好像不满足RS232的电气特性,该上位机软件与MCU通讯不能正常进行,但奇怪的是同样的电平信号我用另外一个上位机软件与MCU进行通讯却可以正常通讯,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两个上位机软件中自己的容错机制不同造成的么?谢谢各位。

网友A:
先仔细看两个软件有什么不同

看一下设置情况

楼主:
请问楼上

这两个软件都是第三方软件,设置上也没啥区别,至于里面是怎么写的代码我不能知道,我只是很差异,原理上PC机RS232的RX端电平是不符合232电器特性的,怎么还有一个软件能成功与MCU通讯呢?

网友A:
中间要有电平转换芯片的

网友B:
重新开机看看232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C:
工作呀!

你加个232转换芯片就OK了....

楼主:
我有转换芯片阿

在MCU端与PC串口间是有电平转换电路的,加了光偶隔离的,而且用USB 转串口线的话电平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