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10-20):
路过的各位大哥,请教一下:
用线选法扩展74LS273作输出接口图如下:
如Ai选为A7,74LS273的端口地址用Ri,间址为7FH,那将立即数送74LS273寄存器的程序段为;
      MOV R0,#7FH
      MOV A,#DATE
      MOVX @R0,A
请问为什么要把R0附#7FH 啊?难道是A7的原故?
另外,把A给@R0,难道就代表把A值传送给74LS273了吗?为什么啊?谢谢路过大哥的指点.

网友A:
为了用间址寻址

你把下面两个问题想通了就知道了:

【A】51单片机是如何访问外部总线的,用什么指令,时序是什么
【B】用地址所存的方式扩展端口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另外此法属于单片机应用中的移魂**,不建议初学者碰。

网友B:
LS说得没有错,LZ需要搞清楚这两个问题

另外LZ的图好像有问题,那里不应该放一个与非门,应该是一个与门。

另一个问题是Ai不能是A7,因为对应地址7FH时A7恰好为0,此时那个与门处于关闭状态,/WR不能通过,即/WR不能所存数据到74LS273中。

楼主:
RE

谢谢两位大哥,我又去翻书了:
51单片机是通过MOVX指令去访问片外存储器的;当微处理器检测到CLK信号上升沿时,它就把寄存器A的内容给片外寄存器;
可我就是不懂;
MOVX @R0,A   这条指令是把A的内容给@R0还是给74LS273 ? 这里的AI能不能改用A5或者是其它的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谢谢.

网友C:
注意什么是 Memory mapped I/O(内存影映I/O)

这种电路实际上不能用,因为地址覆盖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