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计算器

楼主(2007-10-22):
计算器有很多功能,稍加改造便可完成单片机的一项功能,且价格只有几块钱。
如果计算器有1+=2=3的功能,就可以做累加器。
但不知怎样往外提取控制信号,每划的电压是多少?怎样放大?

网友A:
这样做

一般都有1.5V和3V,两种,所以高电平也就是1.5V或3V了,把+和=的按键走线上各焊两根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过去有人这样做

现在单片机和液晶都够便宜了

楼主:
我想用它控制其他电路

我想用它控制其他电路,不知怎样在数位上把信号提出来?

网友C:
不好提

LCD是交流驱动的。不好提。硬要提电路很复杂。
单片机也就几块钱,写个程序也很简单。赶紧放弃你的方法。
如果自己学太慢,坛子上很多热心人愿意帮你写个程序的。

网友D:
传说中,史上最牛黑客

可以用一个计算器 + 电话,可以黑掉五角大楼。

网友E:
说了,你本末倒置了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