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蜂鸣器播放音乐的疑问

楼主(2009-03-18):
在网上当了一段51的程序,蜂鸣器音乐,在电脑上仿真听的还可以,他上面画的图是一个P口接蜂鸣器一端,蜂鸣器另一端直接接地。而我把程序下进实验板后听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听不出来。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的接法是P口通过1K的电阻到三极管(S8550 PNP)b极,e极接+5V,c极接蜂鸣器的+,蜂鸣器的-接地。晶振11.0592MHZ,蜂鸣器是5V长鸣。
不知道别人图中的SOUNDER和我图中的BUZZER是不是同一种器件?

网友A:
人家那种是无源的,就是一个喇叭...

楼主:
SOUNDER

这张图是别人画的,不知道别人图中的SOUNDER和我图中的BUZZER是不是同一种器件?
为什么我的BUZZER达不到那种效果呢?

网友B:
蛋蛋说的对。

楼主:
是不是必须要无源的啊

是不是必须要无源的啊?如果买的话怎么描述型号呢?

网友A:
你手头有小喇叭没?例如收音机里的、随身听什么的,拆一

网友C:
就是个蜂鸣器啊...

网友C:
3.3V OR 5V...

楼主:
回去拆个耳机试试再说

偶了,知道了。回去拆个耳机试试再说。谢谢!
我猜测,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之所以效果有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高电平触发,后者是高电平上升沿触发。

网友A:
晕...耳机不用拆,可以直接把线接到耳机插头上。

另外,无源和有源蜂鸣器的区别也不是你理解的那样。无源的就是一个扬声器(或者叫做喇叭),而有源的除了喇叭之外,还有振荡电路,加上工作电源就出一定频率的声音。

网友D:
唉,当然是要用无源的啦~~~

无源的就是一个喇叭,你给它什么频率的信号他就发出什么频率的声音;

而有源的加5V直流然后他自己出来一定频率的声音的,输出声音基本上是不能变的
你给他的频率信号相当于接在了收音机的电源上,而不是喇叭上,
所以相当于给收音机不断的通断电,你说会是什么效果?

楼主:
终于听到声音了,哈哈~~

网友E:
需要无源的,可以通过调节脉冲频率 发出各个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