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 ICCAVR串口中断发送数据

楼主(2007-10-22):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2400
// actual: baud rate:2404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BRRL = 0x19;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D8;
    UCSRB = (1 << RXCIE) | (1 << TXCIE) | (1 << RXEN) | (1 << TXEN);
    UCSRC = BIT(URSEL) | 0x06;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PutUartRx(UDR);//中数接收就OK!

}
//==============================================================================
//------------------------------------------------------------------------------
unsigned char a = 1;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14
void uart0_tx_isr(void)
{
    //character has been transmitted
    UDR = a;                         //这样发送数据错在哪里?串口助手收不到数据,

}
//==============================================================================

void main(void)

    init_devices();
    while(1)
    {
        //putchar(a);这样查询发数就没有问题
    }

请各位AVR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 = 1;

void UartObj::Init(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sizeof(ReceiveBuffer); i ++) {
        ReceiveBuffer = 0;
        SendBuffer = 0;
    }
    ReceiveWritePtr = 0;
    ReceiveReadPtr = 0;
    SendWritePtr = 0;
    SendReadPtr = 0;
    DDR_TXD = 1;
    DDR_RXD = 0;
    TXD = 1;
    RXD = 1;
    UCSRA &= ~(1 << U2X);
    UCSRB = (1 << RXCIE)
          | (1 << TXCIE)
          | (0 << UDRIE)//数据寄存器空中断使能
          | (1 << RXEN) | (1 << TXEN);//允许发送和接收(中断)//
    /* 设置波特率*/
    UBRRL = ((Fosc / 16 / (Baud + 1)) % 256);//9600
    UBRRH = ((Fosc / 16 / (Baud + 1)) / 256);
    UCSRC = (1 << URSEL)
          | (0 << UPM1) | (0 << UPM0)//无校验
          | (1 << USBS)//1位STOP位
          | (0 << UCSZ2) | (1 << UCSZ1) | (1 << UCSZ0);//8位数据
}

#pragma vector=USART_UDRE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UartTxUDREISR(void)
{
    if (Uart.SendWritePtr != Uart.SendReadPtr) {
        UDR = Uart.SendBuffer[Uart.SendReadPtr ++];
        UCSRB |= (1 << UDRIE);
    }
    else
    {
        UCSRB &= ~(1 << UDRIE);
    }
    System.UartTxExecFlag = 1;
}

#pragma vector=USART_TXC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UartTxISR(void)
{
    if (Uart.SendWritePtr != Uart.SendReadPtr) {
        UDR = Uart.SendBuffer[Uart.SendReadPtr ++];
        UCSRB |= (1 << UDRIE);
    }
    else
    {
        UCSRB &= ~(1 << UDRIE);
    }
    System.UartTxExecFlag = 1;
}

楼主:
谢谢HOTPOWER:UCSRB &= ~(1 << UDRIE);

楼主:
再请教HOTPOWER双机串口通讯协议

发现两片M16用串口中断互相收发时,数据有时会出错,可能通讯协议做得不好,能否再帮个忙呢?

楼主:
接收和发送都是用中断的,并且各自带有FIFO的,也是用字符处

正如您所言,中断没有处理好,数据出错了,现在调好了

不过还是希望能拜读您的串口双机通讯协议程序:),再次谢谢!

网友A:
双机单机是一样的,只要把单机收发做好就不会出问题~~~

字符处理一定要有同步字符和终止字符,当然最好加校验.

楼主:
现在是用正反码校验+同步字符+起止字符

网友A:
应该同步(起始)字符+正反码校验+终止字符

正反码校验很常用,尤其在命令字节中.
例如:
命令0x00~0x0f,那么命令的半字节反码为0xf0,0xe1,...0x0f.

故你所采用的同步字符一定不能包含在正反码中!!!

否则将找不到同步字符!!!

哈哈~~~俺比较喜欢半字节反码校验~~~

楼主:
那就来个例程吧:D

网友A:
俺没什么例程~~~那都是随手做出来的东西,你帖大家改错~~~

楼主:
AVR的MCU中断如何处理才算合理呢?

之前的产品要求较低,也没有用到双MCU通讯,现在双MCU系统发现中断的优先级处理尤其重要...

楼主:
您写的的串口调试助手在哪可以下载呢?

网友A:
哈哈~~~俺没舍得发布~~~再暖些日子吧

串口调试助手很容易~~~

俺做的是CVI的串口控件...用它做串口调试助手只是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A:
AVR的MCU中断如何处理才算合理呢?---正确就是合理~~~

楼主:
明白,正在睇M16的DATASHEET呢

网友A:
结果如何???

楼主:
还没有结论,只是错开时间发送

A 在0.5S处发送
B 在1S个发送   这时数据就没有错了

网友A:
错开时间???难道2系统很同步吗???

楼主:
用串口助手观察

发现报文的最后一位有时能发出去,有时不能,象是某个中断抢走CPU,返回来就不发最后一位了

只好多发送了一位冗余位,抢就抢吧

网友B(2009-12-11):
~(1 << UDRIE); 这种写法有漏洞(不利于 8位机.16位机.32位机之间的移植), 建议加上8位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