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后电容值选取建议

楼主(2009-03-18):
求教:
    各位大虾,求教整流桥后面电容容值大小选择知识。
整流桥后面电容的大小是不是和后面电路消耗的功率有关系,或者是一个经验值。容值的选择与那些参数相关?麻烦给些详细的说明,或相关资料。我邮箱a_pc@163.com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样来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系统中最大负载电流 I,
整流后的交流电周期为 T,电压为V,如果你要求电压波动小于10%
那么就要如下约束:
                  I * 0.5T /C < V * 10%
你就可以得到电容 C的最小值了,

本质上就是电荷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