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咯!

楼主(2007-10-23):
uchar idata buf[10];/*这句什么用啊?
if(TR==0)
 receive(buf);
/*******************************************/
void recieve (uchar idata *d)
 {
  uchar i;
  do
   {
    while(RI==0);
    RI=0;
    }
    while((SBUF^0x06)!=0);
    SBUF=0x66;
    while(TI==0);
    TI=0;
    while(1)
    {
    pf=0;
    for(i=0;i<16;i++)
    {
     while(RI==0);RI=0;
     d=SBUF;
     pf+=d;
    }
    while(RI==0);RI=0;
    if((SBUF^pf)==0)
    {
    SBUF=0x0b;
    break;
    }
    else
    {
     SBUF=0x00;
     while(TI==0);
     TI=0;
    }
    }
  }

网友A:
定义一个下标变量,名字叫buf,有10个单元,放在IDATA区

IDATA是内部间接寻址区域,位于080H-0FFH

网友B:
兄弟,好好看教材,把基本概念搞清楚!

第一遍看书,雾里看花
第三遍看书,似懂非懂
第三遍看书,越看越厚
第四遍看书,越看越薄

楼主:
谢谢大哥们的指点

网友C:
说错了吧?

   “IDATA是内部间接寻址区域,位于080H-0FFH”??!

要给人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

网友D:
好象是段通信程序

楼主:
请问上面的参数是怎么传递的?

请问上面的参数是怎么传递的?
receive(buf);

网友E:
对,多看书,不要动不动就提问!这样会把自己养懒的!

网友F:
呵呵,古板怎么看了两个第三遍?

第二遍呢?

楼主:
知道了

  刚通过KEILC的窗口看到.参数的传递过程.
   谢谢你们的意见.呵呵!

网友G:
to 5f

你说你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