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的亮度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07-10-23):
(无正文)

网友A:
不滤波是一样,滤波则电压为312v烧坏灯泡

网友B:
如果整流后不滤波

发光强度仅差一点点(二极管压降)。
滤波则与用什么方法滤波有关。
注意,楼主想表达的那个物理量不是亮度,是发光强度。

网友C:
功率,那个大那个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