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块没信心了,请教各位帮帮忙看看

楼主(2007-10-23):
ov, AD, AC, pc, hm
用两片8255扩展程序如下:
    ORG 00H
     JMP START
    ORG 30H
START:
        CLR P3^2
        CALL DELAY
        SETB P3^2
AD8255 EQU 0F0FFH ;A8255 状态/命令口地址
AD8255A EQU 0C0FFH ;A8255 PA 口地址
AD8255B EQU 0D0FFH ;A8255 PB 口地址
AD8255C EQU 0E0FFH ;A8255 PC 口地址
BD8255 EQU 0F1FFH ;B8255 状态/命令口地址
BD8255A EQU 0C1FFH ;B8255 PA 口地址
BD8255B EQU 0D1FFH ;B8255 PB 口地址
BD8255C EQU 0EFFH ;B8255 PC 口地址
;---------------------------------------------------------
KOUT:  MOV DPTR,#AD8255
      MOV A,#80H ;置A8255状态,方式0,PA,PB,PC口输出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DPTR,#AD8255A

      MOV A,#00H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DPTR,#AD8255B

      MOV A,#00H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DPTR,#AD8255C

      MOV A,#00H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DPTR,#BD8255
      MOV A,#80H   ;置B8255状态,方式0,PA,PB,PC口输出
      MOVX @DPTR,A
      MOV DPTR,#BD8255A
      INC R0
      MOV A,@R0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DPTR,#BD8255B
      INC R0
      MOV A,@R0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DPTR,#BD8255C
      INC R0
      MOV A,@R0
      MOVX @DPTR,A
         CALL DELAY
      SJMP KOUT
DELAY: MOV R6,#0ffH    ;延时子程序
DELAY1: MOV R7,#0ffH
     DJNZ R7,$
     DJNZ R6,DELAY1
     RET

     end

只是清了下0,就乱输出,会是怎样的原因呢?

网友A:
RE:

用8255,这个估计没多少人在用了吧,赶紧去问问老师吧

网友B:
R0的初值是什么?

简单看了一下,问题可能在R0,没有初值,不停循环,结果就相当于256个内存的数据循环赋给8255的口上!

网友C:
晕,还在用8255

楼主:
h

回3#:应该不是程序的原因,硬件的原因,谢谢!
不用8255,现在的高人都用什么来代替?请指教!!!

网友D:
用CPLD做8255

  简单应用也可用8D锁存器。

网友E:
不乱才怪了

Rn复位后为0,用户RAM复位后数值不定
死循环,而没有判断,R0在无穷次的加一。N次循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