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的时序图有什么用?

楼主(2007-10-23):
每块单片机都有它的时序图,那么编程时是不是要遵守时序图那样编程序啊?如果这样不就很麻烦了?

网友A:
那些时序图是用来帮助设计和选择芯片的,

通常只需要配置一下时间和类型就可以了。

软件模拟时序时,才需要按照时序图去编程。

网友B:
Ls说得对

网友C:
时序图可以让你更好地理解单片机的内部工作原理

如果要使用它的扩展总线,这个时序图就不可缺少了,你要根据它来设计你的外围接口电路。

网友D:
让你更快的学会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