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有时间来指点指点这个程序 感谢

楼主(2009-03-19):
FOR, TI, hz, DMA, DM
今天用查询写了这样一段程序,题目是这样的----编写一段程序,是蜂鸣器发(DO1045HZ,RE1171HZ,MI1316HA,.....)的音。(只写2个音)
#include "reg52.h"
delay(int i,int j);
sbit p1_0=P1^0;
void main()
{TMOD=0x01;TR0=1;int a;
 while(1)
  { TH0=(65536-522)/256;TL0=(65536-522)%256;
    for(a=10000;a>0;a--) {if(TF0) (TF0=0;p1_0=!p1_0;)}

    TH0=(65536-585)/256;TL0=(65536-585)%256;
    for(a=10000;a>0;a--) {if(TF0) (TF0=0;p1_0=!p1_0;)}
   }
}
delay(int i,int j)
{int k;
  for(k=0;k<i;k++)
   for(k=0;k<j;k++);
}

程序是这样,编译也是成功的,但下到单片机板子上却没有声音出来,或者出现的就是一种而不会改变。 请大家来指点指点  尽量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if请改用while试验下

这个程序可以成功编译?用什么环境编译的?

if请改用while试验下,假如你原来可以成功编译的话。

楼主:
哦 那个有点急把括号搞错了

应该是
 for(a=10000;a>0;a--)
{ if(TF0)
   {TF0=0;p1_0=!p1_0;}
}
有点着急  出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用的是keil c2  用IF 确实是编译成功的

网友B:
用定时器模式1是不会自动装载的啦

楼主:
我有重新赋值啊

当它发出一种声音后我又对它赋值使其发出另一种声音

LS: 这和自动装载有关系吗?
    我给的程序里难道没有对它重新赋值吗?

网友C:
keil编译了下

去掉2楼提到的小括号,变量定义置前。编译还是通得过。
但是拿51做浮点..........

网友B:
你哪里有重新赋值啊?

循环一直在进行中
for(a=10000;a>0;a--)
{ if(TF0)
   {TF0=0;p1_0=!p1_0;}//这句话只能执行一次!
}

网友A:
循环应该可以这样处理

循环应该可以这样处理

for(a=10000;a>0;a--)
{
  while(~TF0);
  TF0=0;p1_0=!p1_0;
}

楼主:
9楼GG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是用查询来实现的
  当TF0为1后,才执行{TF0=0;p1_0=!p1_0;}这条语句
“  for(a=10000;a>0;a--)
  { if(TF0)
    {TF0=0;p1_0=!p1_0;}
  }” 想要的效果是:当单片机开始计时时,就去查询TF0是否为1,当为1时就让输出的取反,现在TF0被软件清零后再循环的时候就不会再去访问下面的语句,而后面的循环就相当于延时了。     难道这个语句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