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伟褔仿真器仿真RTX51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小弟用keil中的rtx51编了一个小操作系统,可是在伟褔仿真器中却编译不通过,请问各位高手有碰见过类似的问题么?怎么在伟褔仿真器中去仿真带有rtx51命令的程序?

网友A:
伟福自带rtx51。

不用自己做。

L51 ???.OBJ, RTX51TNY

楼主:
回复刘前辈的指点

前辈您好。
我用伟福仿真器,编译我的程序时出现下列错误:FATAL ERROR,L210:I/O ERROR ON INPUT FILE。
我在用keil编译时,若不选择rtx51tiny项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错误.
前辈能否指点小弟一下如何在仿真器中解决这个错误?
小弟是菜鸟,以前没用过仿真器。

网友A:
只好自己检查了。

FATAL ERROR,L210:I/O ERROR ON INPUT FILE。
system error message
FILE:filename

访问输入文件时检测到有错,并由后面的EXCEPTION给出具体的错误描述。

网友A:
不是编译错误

是L51连接器显示的错误。

网友B:
连接时要指定使用RTX

查一下语法即可

网友C:
大哥,使用WAVE编译干吗阿?

大哥,使用WAVE编译干吗阿?自找麻烦阿

网友D:
检查文件路径,WAVE不支持中文目录和带空格等的目录!

楼主:
各位前辈好

各位前辈好:
小弟也不知道伟褔仿真器是好是坏,但是现在问题是我只有伟褔仿真器,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呵呵。
我已经将伟褔仿真器编译路径设为C:keilC51,(我用的是KEIL3)不知设的对不对。
刘前辈说的“L51连接器显示的错误”,我研究了半天,可是请恕小弟愚钝,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小弟才疏学浅,以前没有接触过“L51”这个概念。
小弟还是不明白如何在伟褔软件中将RTX51TINY设进去?恳请各位前辈能进一步的指点一下小弟这个菜鸟,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 ,看看这本书。

《RTX51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用户指南》,编译和链接一节:

C:keilC51BINBL51.EXE

BL51  xxx.obj, yyy.obj, rtx51tiny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

好的,谢谢前辈!
我马上就去查书。

楼主:
最后请问前辈一下

最后请问前辈一下,我把伟福的编译路径图帖上来了,能否请前辈帮我看看应该怎么填? 小弟实在是笨的可以,没有参透前辈留下的“BL51”的那两行的命令该怎么填。
实在是麻烦您了,小弟我真的是有够笨。

网友A:
不错,LS这样问还清楚一点。

只要在你上图的“LINK 命令行”添加“rtx51tiny”连接项即可。

再看看你的C:keilC51LIB目录下有没有rtx51tiny.lib 库文件?当然应该有。

注释一下我写的2行:

C:keilC51BINBL51.EXE  //是看看你有没有BL51链接文件。

然后DOS界面下运行:

BL51  xxx.obj, yyy.obj, rtx51tiny

当然如果LS设置了“仿真器设置”,就不需要DOS命令了。伟福软件已经自动执行了。(编译+连接)

楼主:
谢谢刘前辈!

我刚刚试了一下,问题应该解决了。
前辈,您是我的大恩人啊!
太感谢您了!

网友D:
大恩实在是无以为报,只好以身相许啊~~~

网友A:
阳春白雪的东西。

恭喜你。

毕竟你能入门就不简单。深造就不难了。

好东西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