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19):
unsigned int old,new,push,rel,temp;
unsigned char i;
void key(void){
  for(i=0x10;i!=0;i<<1)
    P1=P1&i;
    P1=P1|0x0f;
    new=(new<<4)|((~P1)&0x0f);
}
if((temp=new^old)>0{
   push=temp&new;
   release=temp&old;
   old=new;
} }
new新键值,old老的,P1.7-P1.4行,其余为列,1为低电平,0为高;
new=(new<<4)|((~P1)&0x0f);这句怎么理解?

楼主:
我觉得应该(new&0xf0)|((~P1)&0x0f);

网友A:
re:楼上

它要把键值存到new里,你这样写的话不行的。

网友A:
re:

就知道new=(new<<4)|((~P1)&0x0f);是把4个键值分别存到new里,其他的看不懂,不知道你电路怎么接的。

楼主:
re

new新键值,old老的,P1.7-P1.4行,其余为列,1为低电平,0为高,才有~P1,
for循环是行扫描从0001到1000。 new=(new<<4)|((~P1)&0x0f);这一句是读取列值,保留行值,不懂new<<4为什么是保留new的高四位(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