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字符转换

楼主(2007-10-24):
各位大虾,怎么在程序中把字符转换成ASCII码?怎么写转换子程序?

网友A:
KEIL C51的标准库有啊。。。

网友B:
自动的

char s[]="4124!@$@#5235#@%#@$%@$#^%";

网友C:
字符就是ASCII码

 数字转换成字符可用Printf("......",.....)来实现;

网友D:
字符在程序中就是以ascii存在的

网友E:
字符本身就是用ASCII表示的

字符本身就是用ASCII表示的,直接使用字符就是在使用他的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