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做信号输出精度可达到多少

楼主(2007-10-24):
12m晶振,假设用p0.0口输出一列方波信号,这列方波信号脉宽由程序
loop:
setb p0.0
nop
nop
clr p0.0
ljmp loop

实现,由于ljmp要占用两个周期
a。如何才能实现小于2us的脉宽
b。setb/clr要占用1us,那输出实际脉宽为2.?us
初学者的牛角尖问题

网友A:
随便说说

WAVE_OUT:
    CPL    P0.0
    SJMP   WAVE_OUT
这是软件能达到的最高频率了。。。
ATMEL AT89C52及以上的型号T2可以输出方波,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ayb_ice

用cpl简洁很多,考虑到sjmp和cpl的执行周期,输出的实际脉宽是大于2.5us还是小于2.5us

网友A:
高低各1+2=3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