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DS3231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4):
C8051F340通过I2C读取DS3231出现有时开机通讯不上的情况,只要出现过,不管如何复位都不行,只有断开DS3231的后备电池才行。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多,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模拟方式操作SPI,IIC总线。。。

必竟大多数情况都是单主应用。。。
模拟方式移植性强。。。

楼主:
模拟IIC好像很麻烦的

这个问题找找也麻烦,不是每次都出现,差不多开机几十次能碰到一次

网友A:
你的程序应该要有错误检测恢复功能才行。。。

楼主(2008-04-23):
错误检测恢复功能有的

    错误检测恢复功能有的,但是只要开机读不到后就永远都读不到啊,关机复位也不行,自有取DS3231的后备电池才行,晕。

网友B(2009-10-18):
我觉得是复位的问题,因为拔掉电池后是真正的掉电复位,所以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查查电源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