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增强型单片机呀?

楼主(2007-10-24):
在前两天找工作时,应聘主考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增强型的单片机你用过吗?我当时就晕了,我连什么是增强型单片机都不知道,还谈何用呀!
请教一下高手:什么是增强型单片机呀?
谢谢!

网友A:
AT89C51-->C8051F...

网友B:
增强型就是增加了某些外设,或者在某些方面性能做了提升

比如带高精度AD的,高速(几十上百M)的等等.

网友C:
题目本身就没确定解,你应反问主考能否给出具体定义?

网友D:
.

今天的增强型,可能是明天的基本型

这题目本身出的就不是那么准确,当然应答者可以随意发挥

网友E:
赞成4楼

可以要求考官解释

网友F:
了解新东西,开阔视野很重要!

   增强型单片机还是单片机,内部除了CPU还有各种功能模块,所谓的增强型大都指功能模块得到增强,内核还是一样的。
  比如51单片机,有双串口,有SPI总线,有PWM模块输出,有AD转换输入就可理解为增强型51。

网友A:
你随便说说你用过的非标准的51就可以了

网友G:
跟标准8051不同

单片机内部多了许多与标准8051不同片上资源的单片机,比如IIC,SPI接口,EEPROM存储区,还有一些USB控制器也属于增强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