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贴个C的菜单程序S52装不下,

楼主(2007-10-24):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KeyTab_MenuIndex;        //当前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MaxItems;        //本级菜单最大条目数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Ok;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Esc;        //按下"返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Down;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Up;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KeyTabStruct;
void    (*KeyFuncPtr)();              //按键功能指针
//
#define S_S            0x80          //上 =1000,0000=0x80,
#define    S_X            0x40          //下 =0100,0000=0x40,
#define S_Z            0x20          //左 =0010,0000=0x20,
#define S_Y            0x10          //右 =0001,0000=0x10,
#define S_ZS            0xa0          //左上 =1010,0000=0xa0,
#define S_ZX            0x60          //左下 =0110,0000=0x60,
#define S_YS            0x90          //右上 =1001,0000=0x90,
#define S_YX            0x50          //右下 =0101,0000=0x50,
#define S_SXZY        0xf0          //上下左右=1111,0000=0xf0

//
#define KEY_OK    0x11
#define KEY_UP    0x12
#define KEY_ESC    0x13
//
#define KEY_LEFT    0x21
#define KEY_DOWN    0x22
#define KEY_RIGHT    0x23
//
#define KEY_1        0x31
#define KEY_2        0x32
#define KEY_3        0x33
//
#define KEY_4        0x41
#define KEY_5        0x42
#define KEY_6        0x43
//
#define KEY_7        0x51
#define KEY_8        0x52
#define KEY_9        0x53
//
#define KEY_XING    0x61
#define KEY_0        0x62
#define KEY_JING    0x63
//
#define KEY_POWER    0x71
#define KEY_NULL    0x00
//
//
#define MAX_KEYTABSTRUCT_NUM               19
#define MENU_FACE                                0
#define MENU_ROOT                                1
#define MENU_VIEW                                2
#define MENU_VIEW_ABOUTRECORDE                3
#define MENU_VIEW_HANDSETCLOCK                4
#define MENU_OPERATION                        5
#define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6
#define MENU_OPERATION_READZJTOFLASH        7
#define MENU_OPERATION_RDZJTORAM            8
#define MENU_OPERATION_DELGIVENZL            9
#define MENU_OPERATION_DELALLZJ                10
#define MENU_TEST                                11
#define MENU_TEST_RAMTEST                    12
#define MENU_TEST_FLASHTEST                    13
#define MENU_SYSTEMSET                        14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                15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16
#define MENU_SYSTEMSET_DEBUG_SEEPICTURE    17
#define MENU_SYSTEMSET_SETHANDCLK            18
//
#define Addr_Key             0xc000 //1100,0000,0000,0000
#define Addr_XRamBegin1     0x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32K
#define Addr_XRamEnd1       0x3fff //0011,1111,1111,1111
#define Addr_XRamBegin2     0x4000 //0100,0000,0000,0000
#define Addr_XRamEnd2       0x7fff //0111,1111,1111,1111
#define Addr_XFlashBegin    0x9000//1000,0000,0000,0000    16K/每自然扇区
#define Addr_XFlashEnd        0xbfff//1011,1111,1111,1111
#define Addr_XFlashSector    0xc001//1100,0000,0000,0001 4个自然扇区(把FLASH的地址线移到这个口内容的低位)
//Flash可用容量=4*16K=64K
//自然扇区的内容字节范围(0->3)(0000,0000~0000,0011)共4块=64K,硬件上把A18,A17,A16锁住了,不能写)
//能读不能写的扇区号为4-31为(0000,0100~0001,1111)共28块=448K,可以作为菜单位置
//#define Addr_XFlashBegin        0x9000//1000,0000,0000,0000    16K/每自然扇区
//#define Addr_XFlashEnd        0xbfff//1011,1111,1111,1111
//能读能写的FLASH的连续地址如下:
//#define Addr_XFlashBegin 0x0000//共64K
//#define Addr_XFlashEnd   0xffff
//
//操作FLASH地址时,
//1.算出页地址
//2. 对扇区解锁(读扇区不用解锁):(0x5555)=0xaa,(0x2aaa)=0x55,(0x5555)=0xa0;
//3。把高2位移入[Addr_XFlashSector]=0的低2位,
//4。把原来的高2位置0,再或上10B
//5. 然后整个扇区读/写256字节
//片外数组0x0000~0x1fff;
    unsigned char xdata Rev232Buffer[256] _at_ 0x0000;        //->0x00ff
    unsigned char xdata Send232Buffer[256] _at_ 0x0100;    //->0x1ff
    #define Addr_FlashWriteBuffer1    0x0200                //->0x2ff
    #define Addr_FlashWriteBuffer2    0x0300                //->0x3ff
    #define Addr_FlashReadBuffer1     0x0400                //->0x4ff
    #define Addr_FlashReadBuffer2    0x0500                //->0x5ff
    #define Addr_ZjWrRdBuffer          0x0800                //->0xfff
    unsigned char xdata clock[12]_at_ 0x1000;                //->0x100b
    //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Byte[8]_at_ 0x100e;             //->0x1015
    unsigned char xdata * xdata cpGraph _at_ 0x1016;        //->0x1017
    signed   char xdata cMenuHLight[0x10]_at_             0x1018;
    KeyTabStruct xdata KeyTab[MAX_KEYTABSTRUCT_NUM]    _at_    0x1028;
    unsigned char xdata CxTestByte1    _at_    0x1145;
//片外单变量0x2000~0x2fff;
                                                      //通讯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Temp1     _at_ 0x2000;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Temp2     _at_ 0x2001;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Temp3     _at_ 0x2002;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FunSn     _at_ 0x2003;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DataLenght _at_ 0x2004;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AddSum _at_ 0x2005;
    unsigned char xdata cUartXorSum    _at_ 0x2006;
    unsigned char xdata iUartTemp1 _at_ 0x2007;
    unsigned char xdata iUartTemp2 _at_ 0x2008;
    unsigned char xdata iUartTemp3 _at_ 0x2009;
                                                       //Flash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PageAddr       _at_ 0x2010;
    unsigned int  xdata iSectorAddr        _at_ 0x2011;
    unsigned int  xdata iFlashToRamAddr    _at_ 0x2013;
    unsigned int  xdata iRamToFlashAddr _at_ 0x2015;
    unsigned char xdata iFlashAddrH        _at_ 0x2017;
    unsigned char xdata iFlashAddrM        _at_ 0x2018;
    unsigned char xdata iFlashAddrL        _at_ 0x2019;
    unsigned char xdata iFlashRdWrNum    _at_ 0x201a;
    //菜单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MenuTemp1        _at_ 0x2020;
    unsigned char xdata cMenuTemp2        _at_ 0x2021;
    unsigned char xdata cMenuTemp3        _at_ 0x2022;
    //
    unsigned int  xdata    iMenuID        _at_ 0x2023;
    unsigned int  xdata iMenuNextID        _at_ 0x2025;
    //
    //画线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        _at_ 0x2030;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2        _at_ 0x2031;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3        _at_ 0x2032;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4        _at_ 0x2033;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5        _at_ 0x2034;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6        _at_ 0x2035;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7        _at_ 0x2036;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8        _at_ 0x2037;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9        _at_ 0x2038;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0        _at_ 0x2039;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1        _at_ 0x203a;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2        _at_ 0x203b;
    unsigned char xdata cLineTemp13        _at_ 0x203c;
    //DispTextLine
    unsigned char xdata cTextLineTemp1    _at_ 0x203d;
    unsigned char xdata cTextLineTemp2    _at_ 0x203e;
    unsigned char xdata cTextLineTemp3    _at_ 0x203f;
    //图形字符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Temp1        _at_ 0x2040;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Temp2        _at_ 0x2041;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Temp3        _at_ 0x2042;
    unsigned char xdata cGraphTemp4        _at_ 0x2043;
    //主程序用
    unsigned char xdata NowKey            _at_ 0x2044;
    unsigned char xdata RxPos            _at_ 0x2045;
    unsigned char xdata RxStep            _at_ 0x2046;
    unsigned char xdata RxPrev            _at_ 0x2047;
    unsigned char xdata RxNow            _at_ 0x2048;
    unsigned char xdata RxDataLenght    _at_ 0x2049;
    unsigned char xdata TxPos            _at_ 0x204a;
    unsigned char xdata TxNum            _at_ 0x204b;
    //中断0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Temp_ex0        _at_ 0x204c;
    //通讯中断用
    unsigned int  xdata i_uart            _at_ 0x204d;
    //写Flash用
    unsigned int  xdata i_FlashWr        _at_ 0x204f;
    unsigned char xdata c1_FlashWr        _at_ 0x2051;
    //读Flash用
    unsigned int  xdata i_FlashRd           _at_ 0x2052;
    unsigned char xdata c1_FlashRd           _at_ 0x2054;
    //Make05Answe专用
    unsigned int  xdata i_Make05Answer      _at_ 0x2055;
    unsigned char xdata cAdd_Make05Answer _at_ 0x2057;
    unsigned char xdata cXor_Make05Answer _at_ 0x2058;
    //读时间用
    unsigned char xdata i_RdTime            _at_ 0x2059;
    //显示文本行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ol_DispTextLine    _at_ 0x205a;
    unsigned char code * xdata p_DispTextLine _at_ 0x205b;
    //显示开机画面
    unsigned char xdata i_FaceBmp            _at_ 0x205d;
    unsigned char xdata j_FaceBmp            _at_ 0x205e;
    unsigned char xdata k_FaceBmp            _at_ 0x205f;
    unsigned char xdata c1_FaceBmp            _at_ 0x2060;
    //DisponeTextChar
    unsigned char xdata i_DisponeTextChar    _at_ 0x2061;
    unsigned char xdata j_DisponeTextChar    _at_ 0x2062;
    unsigned char xdata k_DisponeTextChar    _at_ 0x2063;
    unsigned char xdata cTemp_DisponeTextChar    _at_ 0x2064;
    //键处理程序专用
    unsigned char xdata cKeyTemp1    _at_ 0x2065;
    //定时器0专用
    unsigned int  xdata iT0_1S            _at_ 0x2066;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Year        _at_ 0x2068;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Month    _at_ 0x2069;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Day        _at_ 0x206a;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Hour        _at_ 0x206b;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Minute    _at_ 0x206c;
    unsigned char xdata cClock_Second    _at_ 0x206d;

//cx
//Timer
#define TH0data 0xb8//20ms=0xb800,1ms=0xfc66
#define TL0data 0x00//
//
sbit LCD_CS=P1^0;
sbit LCD_RESET=P1^1;
sbit LCD_A0=P1^5;
sbit LCD_WR=P1^6;
sbit KEYINT=P3^2;
sbit I2C_SCK=P3^4;
sbit I2C_SDA=P3^5;
//
sbit KEYROW1=P1^5;
sbit KEYROW2=P1^6;
sbit KEYROW3=P1^7;
//
unsigned char bdata BitByte0;
    sbit bOldOnline=BitByte0^7;
    sbit b_ReceiveOver=BitByte0^6;
    sbit b_KeyInt=BitByte0^5;
    sbit b_Arrive1S=BitByte0^4;
unsigned char bdata BitByte1;
unsigned char bdata BitByte2;
unsigned char bdata BitValue;
    sbit bOnline=BitValue^7;
    sbit bPowerOff=BitValue^6;
unsigned char bdata BitValue1;
    sbit bBit7=BitValue1^7;
    sbit bBit6=BitValue1^6;
    sbit bBit5=BitValue1^5;
    sbit bBit4=BitValue1^4;
    sbit bBit3=BitValue1^3;
    sbit bBit2=BitValue1^2;
    sbit bBit1=BitValue1^1;
    sbit bBit0=BitValue1^0;

//
//
void lcd_write_d(unsigned char c1);
void lcd_write_c(unsigned char c1);
void LcdInit();
void MyInit();
//
void DispOneBoxText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1,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void DispTwoBoxHex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1,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void DispGraph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xdata *cArray,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void DispTextLine(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de *MenuText,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
void ReadyForKey();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Ms);
void UartProcess();
void IAmZj();
void IAmOk();
void IAmUnKnow();
void FlashSectorWr(unsigned int SourceXRamAddr,unsigned int TargetFlashAddr);
void FlashSectorRd(unsigned int SourceFlashAddr,unsigned int TargetXRamAddr);
void Make05Answer();
void Make06Answer();
void I2Cstart(void);
void I2Csend(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I2Csuback(void);
void I2Cmastack(void);
unsigned char I2Cread(void);
void I2Cnoack(void);
void I2Cstop(void);
void Make07Answer();
unsigned char set_time();
void Make08Answer();
void MakeBox(unsigned char row1,unsigned char col1,unsigned char row2,unsigned char col2);
void MenuFunctionNull();
void MenuFunctionDemo1();
void MenuFunctionDemo2();
void MenuFunctionDemo3();
void MenuFunctionDemo4();
void MenuFunctionDemo5();
void MenuFunctionDemo6();
void MenuFunctionDemo7();
void MenuFunctionDemo8();
void MenuFunctionDemo9();
void MenuFunctionDemo10();
void MenuFunctionDemo11();
void MenuFunctionDemo12();
void MenuFunctionDemo13();
void MenuFunctionDemo14();
void MenuFunctionDemo15();
void MenuFunctionDemo16();
void MenuFunctionDemo17();
void MenuFunctionDemo18();
void MenuFunctionDemo19();
//
void DispFaceBmp();
void DispMenu_Root();
void DispMenu_View();
void DispMenu_Operation();
void DispMenu_Test();
void DispMenu_SystemSet();
void DispMenu_Debug();
//
void JudgeHLight();
//
unsigned char ReadTime();
void ShowDesktopTime();
//
unsigned char code Echar[96][8];
unsigned char code FaceBmp[112][8];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Root[4]=
    {
    " View         ",
    " Operation    ",
    " Test         ",
    " System Set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RootID[4]=
    {
    MENU_VIEW,
    MENU_OPERATION,
    MENU_TEST,
    MENU_SYSTEMSET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View[2]=
    {
    " About ZL     ",
    " HandSet CLK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ViewID[2]=
    {
    MENU_VIEW_ABOUTRECORDE,
    MENU_VIEW_HANDSETCLOCK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Operation[5]=
    {
    " Set Position ",
    " Rd Zj To ROM ",
    " Rd ZL To Ram ",
    " Del Given ZL ",
    " Del All ZL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OperationID[5]=
    {
    MENU_OPERATION_SETPOSITION,
    MENU_OPERATION_READZJTOFLASH,
    MENU_OPERATION_RDZJTORAM,
    MENU_OPERATION_DELGIVENZL,
    MENU_OPERATION_DELALLZJ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Test[2]=
    {
    " Ram Test     ",
    " Flash Test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TestID[2]=
    {
    MENU_TEST_RAMTEST,
    MENU_TEST_FLASHTEST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SystemSet[2]=
    {
    " Debug        ",
    " Set Hand Clk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SystemSetID[2]=
    {
    MENU_SYSTEMSET_DEBUG,
    MENU_SYSTEMSET_SETHANDCLK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Debug[2]=
    {
    " PassWord     ",
    " See Picture  "
    };
unsigned int code Menu_DebugID[2]=
    {
    MENU_SYSTEMSET_DEBUG_PASSWORD,
    MENU_SYSTEMSET_DEBUG_SEEPICTURE
    };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NULL[]={" "};
//
main()
{
    MyInit();
    LcdInit();
    //
    cMenuHLight[0x00]=0x00;
    cMenuHLight[0x01]=0x00;
    cMenuHLight[0x02]=0x00;
    cMenuHLight[0x03]=0x00;
    cMenuHLight[0x04]=0x00;
    cMenuHLight[0x05]=0x00;
    cMenuHLight[0x06]=0x00;
    cMenuHLight[0x07]=0x00;
    cMenuHLight[0x08]=0x00;
    cMenuHLight[0x09]=0x00;
    cMenuHLight[0x0a]=0x00;
    cMenuHLight[0x0b]=0x00;
    cMenuHLight[0x0c]=0x00;
    cMenuHLight[0x0d]=0x00;
    cMenuHLight[0x0e]=0x00;
    cMenuHLight[0x0f]=0x00;
    //
    DelayMs(20);
    //调试用
    MenuFunctionNull();
    //
    BitValue=XBYTE[Addr_Key];
    bOldOnline=(~bOnline);
    b_KeyInt=0;
    b_ReceiveOver=0;
    b_Arrive1S=0;
    //
    DispFaceBmp();
    //
    iMenuID=MENU_FACE;
    //
    while(1)
    {
    ReadyForKey();
    //
    BitValue=XBYTE[Addr_Key];
    if(bOldOnline!=bOnline)
        {
        bOldOnline=bOnline;
        if(!bOldOnline)
            {//Line=1
            }
        else
            {//Line=0;
            }
        }
    if(b_ReceiveOver)
        {
        //
        UartProcess();
        //
        b_ReceiveOver=0;
        RxStep=0;
        RxPos=0;
        REN=1;
        }
    //
    if(b_KeyInt)
        {
        switch(NowKey)
            {
            case    KEY_OK://KEY_OK,    KEY_UP,    KEY_ESC,
                    if(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Ok!=999)
                        {
                        iMenuID=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Ok;
                        iMenuNextID=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Ok;
                        JudgeHLight();
                        }
                    KeyFuncPtr=KeyTab[iMenuID].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    //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break;
            case    KEY_UP:
                    if((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Up!=999)&&(iMenuNextID!=999))
                        {
                        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Ok=KeyTab[iMenuNextID].KeyTab_PressUp;
                        iMenuNextID=KeyTab[iMenuNextID].KeyTab_PressUp;
                        JudgeHLight();
                        }
                    break;
            case    KEY_ESC:
                    //
                    if(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Esc!=999)
                        {
                        iMenuID=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Esc;
                        iMenuNextID=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Ok;
                        JudgeHLight();
                        KeyFuncPtr=KeyTab[iMenuID].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    //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
                    break;
                    //
            case    KEY_LEFT://KEY_LEFT,    KEY_DOWN,    KEY_RIGHT,
                    if((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Up!=999)&&(iMenuNextID!=999))
                        {
                        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Ok=KeyTab[iMenuNextID].KeyTab_PressUp;
                        iMenuNextID=KeyTab[iMenuNextID].KeyTab_PressUp;
                        JudgeHLight();
                        }
                    break;
            case    KEY_DOWN:
                    if((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Down!=999)&&(iMenuNextID!=999))
                        {
                        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Ok=KeyTab[iMenuNextID].KeyTab_PressDown;
                        iMenuNextID=KeyTab[iMenuNextID].KeyTab_PressDown;
                        JudgeHLight();
                        }
                    break;
            case    KEY_RIGHT:
                    if((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Down!=999)&&(iMenuNextID!=999))
                        {
                        KeyTab[iMenuID].KeyTab_PressOk=KeyTab[iMenuNextID].KeyTab_PressDown;
                        iMenuNextID=KeyTab[iMenuNextID].KeyTab_PressDown;
                        JudgeHLight();
                        }
                    break;
                    //
            case    KEY_1://KEY_1,    KEY_2,    KEY_3,
                    break;
            case    KEY_2:
                    break;
            case    KEY_3:
                    break;
            case    KEY_4://KEY_4,    KEY_5,    KEY_6,
                    break;
            case    KEY_5:
                    break;
            case    KEY_6:
                    break;
            case    KEY_7://KEY_7,    KEY_8,    KEY_9,
                    break;
            case    KEY_8:
                    break;
            case    KEY_9:
                    break;
            case    KEY_XING://KEY_XING,    KEY_0,    KEY_JING,
                    break;
            case    KEY_0:
                    break;
            case    KEY_JING:
                    break;
            case    KEY_POWER://KEY_POWER,    KEY_NULL
                    break;
            case    KEY_NULL:
                    MakeBox(3,3,5,12);
                    break;
                    //
            default:
                    break;
            }
        b_KeyInt=0;
        }
    if((b_Arrive1S==1)&&(iMenuID==MENU_FACE))
        {
        ReadTime();
        //
        ShowDesktopTime();
        //
        b_Arrive1S=0;
        }
    }
}
void isr_ex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b_KeyInt=1;
    //
    cTemp_ex0=0xff;
    //
    DelayMs(20);
    ReadyForKey();
    cTemp_ex0=XBYTE[Addr_Key];
    //
    cTemp_ex0=cTemp_ex0&0x3f;
    switch(cTemp_ex0)
        {
        case        0x3e://第一行
            NowKey=0x10;
            break;
        case        0x3d://第二行
            NowKey=0x20;
            break;
        case        0x3b://第三行
            NowKey=0x30;
            break;
        case        0x37://第四行
            NowKey=0x40;
            break;
        case        0x2f://第五行
            NowKey=0x50;
            break;
        case        0x1f://第六行
            NowKey=0x60;
            break;
        default:
            NowKey=0x00;
            break;
        }
    //
    KEYROW1=0;
    KEYROW2=1;
    KEYROW3=1;
    cTemp_ex0=XBYTE[Addr_Key];
    //
    cTemp_ex0&=0x3f;
    if(cTemp_ex0!=0x3f)
        {
        NowKey=NowKey|0x01;
        }
    else
        {
        KEYROW1=1;
        KEYROW2=0;
        KEYROW3=1;
        cTemp_ex0=XBYTE[Addr_Key];
        //
            cTemp_ex0&=0x3f;
            if(cTemp_ex0!=0x3f)
                {
                NowKey=NowKey|0x02;
                }
            else
                {
                KEYROW1=1;
                KEYROW2=1;
                KEYROW3=0;
                cTemp_ex0=XBYTE[Addr_Key];
                cTemp_ex0&=0x3f;
                if(cTemp_ex0!=0x3f)
                    {
                    NowKey=NowKey|0x03;
                    }
                else
                    {
                    BitValue=XBYTE[Addr_Key];
                    if(!bPowerOff)
                        {
                        NowKey=0x71;
                        }
                    else
                        {
                        NowKey=0x00;
                        }
                    }
                }
        }
    //
    do
        {
        DelayMs(100);
        }
while(!KEYINT);

        IE0=0;                           //清外中断0请求
}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L0=TL0data;
    TH0=TH0data;
    iT0_1S+=20;                    //因为定时器的定时为20Ms一次
    if(iT0_1S>=1000)
        {
        iT0_1S=0;
        b_Arrive1S=1;
        }
}
//
void isr_ex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_nop_();
}
//
void isr_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_nop_();
}
//
void isr_ser(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if(TI)
    {
    if((TxNum--)>0)
        {
        SBUF=Send232Buffer[TxPos++];
        }
    else
        {
        TxNum=0;
        TxPos=0;
        }
    //
    TI=0;
    }
else
    {
    RI=0;
    RxNow=SBUF;
    Rev232Buffer[RxPos++]=RxNow;
    if(RxPos>=255)
        {
        RxPos=0;
        }
    //
    if(!b_ReceiveOver)
        {
        switch(RxStep)
            {
            case    0:                          //帧头:55 55
                if(RxNow==0x55)
                    {
                    if(RxPrev==0x55)
                        {
                        RxStep=1;
                        }
                    else
                        {
                        RxPrev=RxNow;
                        RxPos=0;
                        Rev232Buffer[RxPos++]=RxNow;
                        RxStep=0;
                        }
                    }
                else
                    {
                    RxStep=0;
                    RxPos=0;
                    REN=1;
                    }
                break;
            case    1:                       //命令帧和数据帧的判断
                if((RxNow&0x80)==0)
                    {
                    RxStep=3;
                    }
                else
                    {
                    RxPrev=RxNow;
                    RxStep=2;
                    }

楼主:
一次贴不完(2)

void DispTextLine(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de *MenuText,unsigned char DispAttrib)
{
//
p_DispTextLine=MenuText;
col_DispTextLine=1;
do
    {
    if((Row==1)&&(col_DispTextLine==1))        //第一行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S_ZS;
        }
    else
    if((Row==1)&&(col_DispTextLine==14))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S_YS;
        }
    else
    if((Row==1)&&(col_DispTextLine!=1)&&(col_DispTextLine!=14))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S_S;
        }
    else
    if((Row==7)&&(col_DispTextLine==1))//第7行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S_ZX;
        }
    else
    if((Row==7)&&(col_DispTextLine==14))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S_YX;
        }
    else
    if((Row==7)&&(col_DispTextLine!=1)&&(col_DispTextLine!=14))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S_X;
        }
    else
    if((Row!=1)&&(Row!=7)&&(col_DispTextLine==1))   //中间行的左右两边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S_Z;
        }
    else
    if((Row!=1)&&(Row!=7)&&(col_DispTextLine==14))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S_Y;
        }
    else                                    //中间行的剩下的字符
        {
        cTextLineTemp1=DispAttrib;
        }
        //
    DispOneBoxTextChar(Row,col_DispTextLine,*p_DispTextLine,cTextLineTemp1);
    col_DispTextLine++;
    p_DispTextLine++;
    }
while(*p_DispTextLine!=0x00);
}
//
void DispMenu_Root()
{
for(cMenuTemp1=0;cMenuTemp1<7;cMenuTemp1++)
    {
    if(cMenuTemp1<4)
        {
        if(iMenuNextID==Menu_RootID[cMenuTemp1])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Root[cMenuTemp1][0],0);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Root[cMenuTemp1][0],1);
            }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NULL[0],1);
        }
    }
}
//
void DispMenu_View()
{
for(cMenuTemp1=0;cMenuTemp1<7;cMenuTemp1++)
    {
    if(cMenuTemp1<2)
        {
        if(iMenuNextID==Menu_ViewID[cMenuTemp1])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View[cMenuTemp1][0],0);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View[cMenuTemp1][0],1);
            }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NULL[0],1);
        }
    }

}
void DispMenu_Operation()
{
for(cMenuTemp1=0;cMenuTemp1<7;cMenuTemp1++)
    {
    if(cMenuTemp1<5)
        {
        if(iMenuNextID==Menu_OperationID[cMenuTemp1])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Operation[cMenuTemp1][0],0);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Operation[cMenuTemp1][0],1);
            }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NULL[0],1);
        }
    }

}
void DispMenu_Test()
{
for(cMenuTemp1=0;cMenuTemp1<7;cMenuTemp1++)
    {
    if(cMenuTemp1<2)
        {
        if(iMenuNextID==Menu_TestID[cMenuTemp1])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Test[cMenuTemp1][0],0);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Test[cMenuTemp1][0],1);
            }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NULL[0],1);
        }
    }

}
void DispMenu_SystemSet()
{
for(cMenuTemp1=0;cMenuTemp1<7;cMenuTemp1++)
    {
    if(cMenuTemp1<2)
        {
        if(iMenuNextID==Menu_SystemSetID[cMenuTemp1])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SystemSet[cMenuTemp1][0],0);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SystemSet[cMenuTemp1][0],1);
            }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NULL[0],1);
        }
    }

}
void DispMenu_Debug()
{
for(cMenuTemp1=0;cMenuTemp1<7;cMenuTemp1++)
    {
    if(cMenuTemp1<2)
        {
        if(iMenuNextID==Menu_DebugID[cMenuTemp1])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Debug[cMenuTemp1][0],0);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_Debug[cMenuTemp1][0],1);
            }
        }
    else
        {
        DispTextLine(cMenuTemp1+1,&MenuNULL[0],1);
        }
    }

}
//
void MakeBox(unsigned char row1,unsigned char col1,unsigned char row2,unsigned char col2)
{
for(cLineTemp1=row1;cLineTemp1<=row2;cLineTemp1++)
    {
    for(cLineTemp2=col1;cLineTemp2<=col2;cLineTemp2++)
        {
        cGraphByte[0]=0x00;
        cGraphByte[1]=0x00;
        cGraphByte[2]=0x00;
        cGraphByte[3]=0x00;
        cGraphByte[4]=0x00;
        cGraphByte[5]=0x00;
        cGraphByte[6]=0x00;
        cGraphByte[7]=0x00;
        //
        if((cLineTemp1==row1)&&(cLineTemp2==col1))   //左上角
            {
            cGraphByte[0]=0xff;
            cGraphByte[1]=0x01;
            cGraphByte[2]=0x01;
            cGraphByte[3]=0x01;
            cGraphByte[4]=0x01;
            cGraphByte[5]=0x01;
            cGraphByte[6]=0x01;
            cGraphByte[7]=0x01;
            }
        else if((cLineTemp1==row1)&&(cLineTemp2==col2))   //右上角
            {
            cGraphByte[0]=0x01;
            cGraphByte[1]=0x01;
            cGraphByte[2]=0x01;
            cGraphByte[3]=0x01;
            cGraphByte[4]=0x01;
            cGraphByte[5]=0x01;
            cGraphByte[6]=0x01;
            cGraphByte[7]=0xff;
            }
        else if((cLineTemp1==row2)&&(cLineTemp2==col1))    //左下角
            {
            cGraphByte[0]=0xff;
            cGraphByte[1]=0x80;
            cGraphByte[2]=0x80;
            cGraphByte[3]=0x80;
            cGraphByte[4]=0x80;
            cGraphByte[5]=0x80;
            cGraphByte[6]=0x80;
            cGraphByte[7]=0x80;
            }
        else if((cLineTemp1==row2)&&(cLineTemp2==col2))    //右下角
            {
            cGraphByte[0]=0x80;
            cGraphByte[1]=0x80;
            cGraphByte[2]=0x80;
            cGraphByte[3]=0x80;
            cGraphByte[4]=0x80;
            cGraphByte[5]=0x80;
            cGraphByte[6]=0x80;
            cGraphByte[7]=0xff;
            }
        else if(((cLineTemp1!=row1)||(cLineTemp1!=row2))&&(cLineTemp2==col1))//左边
            {
            cGraphByte[0]=0xff;
            cGraphByte[1]=0x00;
            cGraphByte[2]=0x00;
            cGraphByte[3]=0x00;
            cGraphByte[4]=0x00;
            cGraphByte[5]=0x00;
            cGraphByte[6]=0x00;
            cGraphByte[7]=0x00;
            }
        else if(((cLineTemp1!=row1)||(cLineTemp1!=row2))&&(cLineTemp2==col2))//右边
            {
            cGraphByte[0]=0x00;
            cGraphByte[1]=0x00;
            cGraphByte[2]=0x00;
            cGraphByte[3]=0x00;
            cGraphByte[4]=0x00;
            cGraphByte[5]=0x00;
            cGraphByte[6]=0x00;
            cGraphByte[7]=0xff;
            }
        else if((cLineTemp1==row1)&&((cLineTemp2!=col1)||(cLineTemp2!=col2)))//上边
            {
            cGraphByte[0]=0x01;
            cGraphByte[1]=0x01;
            cGraphByte[2]=0x01;
            cGraphByte[3]=0x01;
            cGraphByte[4]=0x01;
            cGraphByte[5]=0x01;
            cGraphByte[6]=0x01;
            cGraphByte[7]=0x01;
            }
        else if((cLineTemp1==row2)&&((cLineTemp2!=col1)||(cLineTemp2!=col2)))//下边
            {
            cGraphByte[0]=0x80;
            cGraphByte[1]=0x80;
            cGraphByte[2]=0x80;
            cGraphByte[3]=0x80;
            cGraphByte[4]=0x80;
            cGraphByte[5]=0x80;
            cGraphByte[6]=0x80;
            cGraphByte[7]=0x80;
            }
        //
        DispGraphChar(cLineTemp1,cLineTemp2,&cGraphByte[0],1);
        }
    }
}
//
void MenuFunctionNull()
{
    _nop_();
}
//

楼主:
邀请OO来把他的51OS和LCD结合起来

邀请OO强人
来把他的51OS和LCD结合起来(/lcd液晶12864(ST7920))

网友A:
这么长啊,晕得很。

楼主:
OO啊帮我看看用的是什么LCD

OO啊帮我看看用的是什么LCD

楼主:
LCD RAR

LCD RAR
源文件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4214221659.ra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4214221659.rar

网友A:
啊?什么LCD看出做啥?自己选个合适的LCD,然后再来写程序

楼主:
自己写没有思路啊!

自己写没有思路啊!
不知道如何下手!
想参考下上面哪个!
但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型号的LCD!
感觉想串口?????????????????
sbit LCD_CS=P1^0;
sbit LCD_RESET=P1^1;
sbit LCD_A0=P1^5;
sbit LCD_WR=P1^6;
sbit KEYINT=P3^2;
sbit I2C_SCK=P3^4;
sbit I2C_SDA=P3^5;

楼主:
型号象是!

型号象是!
112X64的?????????????

网友B:
呵呵,好下功夫

不过我用LCD一般内存怎么也得1K以上,要不太痛苦了。

网友A:
12864的驱动程序网上很多吧,随便找个参考下就行了。

或者按照数据手册自己写个驱动也很简单,跟1602几乎一样的。

网友C:
觉得这个菜单结构并不好,会造成太多重复,加上...所以异

加上不是字符串打印,所以异常庞大,才导致“S52装不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KeyTab_MenuIndex;        //当前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MaxItems;        //本级菜单最大条目数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Ok;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Esc;        //按下"返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Down;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int KeyTab_PressUp;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KeyTabStruct;

网友D:
倒塌了~~~网上有俺的各种例程(ARM,DSP,AVR,51)

网友E:
S52都装不下,用在51上有意义吗。。。

网友C:
呵呵,我优化了一下,别说52,就是1051都肯定能装下

网友F:
长,看的眼花

长,看的眼花。复制下来看看

网友G:
hehe............

很占地方.
我就是用这个,不过是ARM7...
OS一般不用这样的GUI吧.
看看UCGUI...WWW.UCGU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