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49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请问各路大侠:
    我在使用TLC549的过程中,ref+接VCC(5V),ref接GND(0V),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0~VCC/2其对应转换的值为00~0xFF, VCC/2 ~VCC对应转换值也是00~0xFF。不知什么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使用的MCU是AT89S52.谢谢.

读取数据程序如下:

uchar Read_TLC549(void)
{
    uchar i,DO;

    T549_CS=1;
    nop;
    T549_CS = 0;
    nop;
    nop;

    for(i=0;i<8;i++)
    {
        T549_CLK=1;
        T549_CLK=0;
        if(T549_DO) DO++;
        DO<<=1;
        nop;
        nop;
    }
    T549_CS=1;
    return(DO);
}

网友A:
是否有内部PGA(没有设置好)。。。

网友B:
看你的程序好像有问题

TLC549在送时钟脉冲前就应该先读一位,然后再送时钟读,第八个时的数据可以不管,你这种方式读出来的数据是错的,实际的最高位在你读的数据的最后一位,一看就没有仔细看datasheet

楼主:

谢谢两位。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看了资料,做了如下修改.情况还是一样.
麻烦各位高手再帮忙看看.谢谢.

uchar Read_TLC549(void)
{
    uchar i,DO;

    T549_CS  = 1;
    T549_CLK = 0;
    nop;
    T549_CS  = 0;
    nop;
    nop;
    nop;

    for(i=0;i<8;i++)
    {
             if(T549_DO) DO++;

        DO<<=1;

        T549_CLK = 1;
        T549_CLK = 0;
        nop;
        nop;
    }
    T549_CS = 1;
    //Delay(20);

    return(DO);
}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下面程序调试通过

uchar Read_TLC549(void)
{

    uchar i,DO;

    T549_CS  = 1;
    T549_CLK = 0;
    T549_CS  = 0;
    nop;
    nop;

    for(i=0;i<8;i++)
    {
        if(T549_DO) DO++;
        DO<<=1;

        T549_CLK = 0;
        T549_CLK = 1;

    }
    T549_CLK = 0;    //第八个下降沿
    T549_CS = 1;

    return(DO);
}

网友(2009-07-13):
学习一下

你那个程序里的if(T549_DO) 是什么意思啊?T549_DO是芯片上的D0口吗?为什么要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