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防盗方法一则

楼主(2007-10-25):
原载:http://mobile.yesky.com/mobileskill/204/2132704.shtml

所有的手机都有一个唯一的序列号,当你键入* # 0 6 #时,你手机的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15位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你的手机的序列号。请把此号码记下来并保存好,当你的手机被盗后,你可以将此号码提供给你的服务商,他能将你丢失的手机锁住,即使别人将你原有的sim卡换掉,此手机也不能使用。也许你不会失而复得,但是你的手机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有任何价值,除非将它作为纸镇。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知道自己手机的唯一的序列号,那么盗窃手机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将这个信息告诉尽可能的人,这个常识普及了,大家丢手机的机会就少了!

网友A:
切,服务商才不管这个呢

手机防盗的最高境界,
那就是

不用手机!

网友B:
其实手机防盗

其实手机防盗的最高境界是多买几个
偷了换一个 ,偷了再换一个
看你贼技术厉害,还是我有钱厉害
XWJ不好意思和你抬杠,呵呵

网友A:
呵呵, 抬吧抬吧!

你那样贼就会高兴的心脏病发作的,

那就天下无贼啦!

网友C:
只有重大刑事案JC才会追踪IMEI号

网友D:
哈哈,我的手机开机时要输入SIM卡密码,使用时还要输入键

三次输入错误的SIM卡密码,SIM卡自锁,必须到营业部索取PUK密码才能打开。

不用键盘时键盘会自锁,使用时要输入键盘密码。

手机丢了,捡到的人若没有这两个密码根本无法使用这个手机。

网友E:
平常人这样做很麻烦咯!我以前差点把自己的卡锁了!

卡锁了可以到营业部索取PUK密码?

网友F:
服务商会管这个吗

网友G:
RE:

哈,贼偷手机的时候还管你有没有设置密码啊,不管怎么样,偷了就是你的损失

网友H:
回7楼

可以的.但卡锁后,不要乱输密码,千万不要自己尝试.
输入超过10次,到营业厅也没办法解决了.那时只能再掏钱换SIM卡,补回原号了.

网友I:
密码

密码最多只能保护你的数据。机器,保护不了。
至于IMEI,运营商估计就算能做也不乐意做。给用户设门槛,就是赶客。
而且大部分的机器IMEI是可以修改的,就算个人不行,给维修店就能改。这样做只是给维修店加了一项业务。

网友J:
那我把别人的序列号告诉营运商会有效吗?

网友K:
买手机实名制

用身份*号码做IMEI序列号。

网友L:
不要整IMEI

这个烧在Flash里面,很容易改写的

网友D:
回7楼:PUK密码不但可以到营业部索取,还可以自己上网查

当然上网查需要你的查询密码,你的手机号码就是你的账号,我前几天不小心锁住了SIM卡就是在网上查到PUK码的。

回12楼:到营业厅索要PUK码必须带上你买SIM卡时原始的卡片,上面有你的SIM卡的登记号,有了这张原始的卡片才能证明这个SIM卡是你的,电信的营业员才能帮你查,所以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查询到你的密码。

网友M:
运营困难啊。

PSP加入了数字版权MP3的功能,销量立马下来。

智能手机的开机自启动里面可以加个程序看是否换SIM卡了,发短信到默认手机。

可是现在能修手机的都能刷机器。只要是手机生产和运营是分开的,怎么能中间环节没有漏洞?

我以前一直用一卡多号的金鱼卡,后来换了个动感地带2.0的卡,密钥太长了,没有**出来就不用了。

SIM卡的协议是公开的,金鱼卡是用PIC16C54核心封装成的,密钥是可以**的,从这点上看,sim卡本身都保证不了安全,应用程序级别的安全就更不用说了。

硬件的加密感觉强度再大,接口上也是不安全的。

网友N:
楼主肯定是个新手吧,

不信你打个给10086告诉她你手机掉了,告诉她imei,叫她帮你锁,你看她帮不帮你锁,她会说:“what?!?!?!。。。”
其实锁这个是很容易的,只是移动老大忙这收钱,没功夫,懒得理你罢了

网友O:
学习封建社会,小偷偷一次,切掉一个手指头

在脸上打上“我是小偷,我混蛋”
看谁还会丢手机?

网友P:
晕死,我都刷手机刷好多次了,尤其是三星,去52三星就知道

里面啥东西都可以刷,imei有个屁用,串号也可以刷成行货的,什么方法都没有用,除非你把接口彻底弄坏,不打算连电脑了,但是别人也可以把你元件留下当配件

网友Q:
呵呵,早有人这么想过了

早听有人想过了,不过没什么用.
目前在中国大陆就期待一下实名还可能有点用
别的不好用.串号是唯一的,但营运商不会提供这项服务的,而且这号其实是可以更改的;puk码嘛更没用,再笨小偷不会长时间用你那卡,实际上他们一般偷完就关机,然后把卡仍了,搞不好自己忘了puk才麻烦呢,呵呵;开机密码也不好用.

网友P:
实名也没用啊,串号可以刷的,标签可以贴,总不会在机壳

打钢印吧,那我把机壳换了就行,
唯一方法!!!!!!  把接口完全损坏(包括部分pcb线路),无法连接电脑,不过别个可以用来当配件.

网友R:
再不行,拿去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