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毒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10-25):
系统反映来哪各迟钝啊

瑞星也沙不出
难道只有系统重新装嘛
各位出出主意拉

网友A:
先禁止不必要的服务

比如 task schedule, remote resgister 等等,特别是未名的服务
关闭 system restore, remote desk etc.

再用regedit 删除
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1)run, runservices 下的东东
2)explorer:ShellExecuteHooks 下的东东

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nt: currentversion:
windows: appinit_dll 下的东东

如果删除后,刷新,还有。那么,恭喜你!

网友A:
你中了非同寻常的毒。在 windows 下很难删除

网友B:
重装

重装,以后做好GHOST

网友A:
重装?太麻烦了。

基本上没有手工杀不掉的木马,除非感染到文件上(这是病毒了)

如果用木马克星,adaware 等还杀不掉,可用:
我上面的办法,察看注册表,记住那些木马的 dll, exe的位置, 用lock, icesword 等硬杀。
若木马能够重建,则必须用另一个系统启动后杀,比如dos, 推荐 winpe.

另外,还得删除
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run, runassvices 下的东东
以及检查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n 可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