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那款单片机的片上ADC比较优秀?

楼主(2007-10-25):
  小弟最近打算做带10位以上AD采集的设备,同时要求具有较高的运算速度,(5MIPS以上),请推荐一款片上带ADC的型号。
  比较熟悉的AVR是不用想了,ADC是出了名的烂……

网友A:
ti的骂死盘0以及C8051f的adc不错

ti的以及C8051f的adc不错

网友A:
ti的msp430以及C8051f的adc不错

ti的以及C8051f的adc不错

msp430的adc参数:
12或14位,转换速率200ksps,速度有8mips,16mips两种

网友B:
俺也感觉AVR的ADC不太满意~~~

网友C:
AD做在MCU内部,要做好难度很大的

网友D:
我比较喜欢MSP430的

个人觉得MSP430的ADC用起来感觉不错,之前用过UPSD

网友E:
adi的

ADuC8xx系列的.

网友F:
ADI和TI比,我看还是ADI的好。。。

毕竟ADI做模拟电路还是天下无敌啊。。。

网友G:
呵呵,找到一点了,旧帖里面的

第二章:大符号的位置

另外一个C 程序编程风格的问题是对 大括号的处理. 同缩进大小不同,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选择一种而不选择另外一种风格,但有一种推荐的风格,它是 Kernighan 和 Ritchie的经典的那本书带来的,它将开始的大括号放在一行的最后,而将结束大括号放在一行的第一位,如下所示:

if (x is true) {

we do y

}

然而,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命名函数: 开始的括号是放在下一行的第一位,如下:

int function(int x)

{

body of function

}

所有非正统的人会非难这种不一致性,但是,所有思维正常的人明白: (第一) K&R是___对___的,(第二)如果K&R不对,请参见第一条. (:-))......另外,函数也是特殊的,不一定非得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结束的括号在它所占的那一行是空的,__除了__它跟随着同一条语句的继续符号.如 "while"在 do-while循环中,或者"else"在if语句中.如下:

do {

body of do-loop

} while (condition);

以及

if (x == y) {

..

} else if (x > y) {

...

} else {

....

}

理由: K&R.

另外,注意到这种大括号的放置方法减小了空行的数量,但却没有减少可读性.于是,在屏幕大小受到限制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空行来写些注释了.

网友H:
LS纯属捣蛋嘛,呵呵,回正题

我也是很喜欢用AVR的,不过,对于它的ADC,我不是“不太满意”,而是“太不满意”了,Atmel在这个地方做得真是...

楼主:
谢谢各位

  看来 C8051F 不错的,不知PIC 的如何,主要看中了它的抗干扰性,但 ADC好象都是10位的;
  其它的例如 430 还从来没实际用过,估计会在其它地方卡住,而时间又紧……
  这个系统用线性光耦进行输入、输出隔离,1/1000 精度的样子,打算用 PIC18F 和 C8051F 同时做2套样机,看看究竟谁更合适

网友A:
看看参数

msp430F135  12位adc 200ksps转换速率

C8051F020   12位adc 100ksps转换速率, 8位adc 500ksps转换速率

pic18f4520  12位adc 100ksps转换速率

现在除了avr的adc性能好像不怎样,别的都还行,
另外以前小看了pic,仔细查查资料发现pic的产品线真的很丰富.

网友I:
16楼说得对

PIC也可以考虑一下,抗干扰比较好

网友J:
ADuC702X系列的ADC很好,我用过,看看采的结果

下面是两个测试的图片。
图二是手按在芯片上,温度变化时的图片。

图2:

网友K:
支持一下,我也认为AD公司的不错!

ad公司的单片机有24位的8通道AD!

网友L:
TI有24位ADC和16位DAC的51

TI有24位ADC和16位DAC的51

网友M:
如果位数大于12位的话,建议还是ADI的ADuC8XX

    如果位数比较高的话,ADuC8XX我觉得是不错的(用了3年了),毕竟人家ADI就是干这个的。
    当然价格确实是比较贵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