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考国华系列的软件,国外的**牛人都佩服得五体投

楼主(2009-03-21):
如题,哪个版本都有,不解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KEIL 仅支持ANSI字符导致的。百度”KEILFDFIX 补丁 冠铭版“ 即可

网友A:
名字好雷人

网友B:
自己修正一下不就行了...将0xFD改成0xFF...

楼主:
0xFD 怎么修改成0XFF?是在程序中还是修改C51.EXE

网友C:
去晓奇网站上下个补丁程序运行下即可

这么多年了,Keil还是有这个Bug,而且晓奇做的哪个补丁程序也不错,这么多年了都还能适用:-)
相关链接:http://www.xiao-qi.com

网友B:
直接用Uedit打开需要修改的文件,将对应的0xFD修改成0xFF就可

例如,对于51编译器,那么用Uedit打开C51/BIN/目录下的C51.exe,然后查找80FBFD56,找到后将FD改成FF,保存,就OK拉。

对于UV3的CARM编译器,那么应该找到ARM/BIN/目录下的CA.exe,然后查找80FBFD,找到后将FD改成FF,保存,就OK的拉~~~

楼主:
真是的,为什么会这样?想了好久都想不通。

keil这么做的目的 是什么。

网友D:
应该没有目的,只是不重视中国市场,因为买的不多

网友E:
我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BUG一直不修改

我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BUG一直不修改,当初xiaoqi是怎么判断BUG就是在几个字节哪?我在调试液晶显示的时候发现部分汉字编译成内码时有错误,跟踪发现的问题

网友B:
用一些**软件,然后跟踪调试,应该比较快可以找到位置

楼主:
去keil的论坛发个帖子问问试试~~

楼主:
keil 论坛有回帖了~~

如图:

网友F:
呵呵,也许是KEIL对付CRACK的手段。。。

网友G:
keil可以多一些绯闻,哈哈

网友H:
re

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网友I:
为此

偶BS------keil.
这种问题对keil新手用,是要命的.
有BUG不奇怪,问题是多年不改.没有一点专业风范

网友J:
这个BUG造成的影响的表现是什么?

我每次安装的都是带补丁的,没见过这个BUG造成的结果.

网友B:
就是遇到0xFD时就被过滤掉了。

例如,你写一个字符穿,里面包含一个数学的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就丢了一半……

char MyString[]="数字";

如果你不打补丁,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的就是乱码...因为错位了,“数”字被丢掉了0xFD...

网友K:
我的怎么没这个问题啊?不解?

是不是我的已经是打过补丁的啊?我是直接从网上下的,然后用注册机**的

楼主:
keil也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0XFD, 0XFE, 0XFF 会被过滤掉

    只是知道keil已经满足了0x00-0x7f的范围,达到了ANSI-C的标准。晕,看来那个俄罗斯人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L:
好像最新版本没有了

楼主:
24楼用的是哪个版本?我用8.17a都还有。

    别跟我说用uvision4没有啊,uvsion4只是一个壳而已。

网友M:
打假

LS怎么盗用我的马甲

网友N:
现在好多山寨匠人啊

网友O:
我原来一直不关心这个问题

以前一直没用过汉字的字符串,所以一直不关心这个问题。
现在要用点阵液晶屏来显示汉字了,是时候要留意一下了。

网友O:
不知道这种修正方法有没有副作用

Keil说0xFD已被编译器内部使用了,这样简单的将0xFD改成0xFF来修正的方法,会不会带来别的什么副作用呢?
相信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改了以后汉字处理的bug是去掉了,但别的影响呢?这个才是隐患啊!

网友P:
我给这个BUG害过一次

严重鄙视KEIL,人家别人的编译器怎么没有被内部使用的说法呢,强词夺理

网友O:
我还是不改这个BUG为好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不要自行改为妙,涉及到这个BUG的汉字不多,从GB2312中抽了出来:

褒 饼 昌 除 待 谍 洱 俘 庚 过

糊 积 箭 烬 君 魁 例 笼 慢 谬

凝 琵 讫 驱 三 升 数 她 听 妄

锡 淆 旋 妖 引 育 札 正 铸

佚 冽 邶 埤 荦 蔟 摭 啐 帻 猃

恺 泯 潺 妪 纨 琮 椠 辇 挲 臊

忑 睚 铨 稞 瘕 颀 螨 簖 酏 觚

鳊 鼾

碰到这些字,手动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Q:
!!!

确实。名人好强,乍一看还以为是程序匠人了!
还好我的语文学的不错,会分辨字   呵呵

你说的这个我貌似还没遇到过,没怎么想过。经你这么说,下次注意下!

网友E:
现在很担心很多**软件的可靠性

现在很担心很多破解软件的可靠性,万一软件中加入了检测破解机制,然后破解的软件生成的汇编代码中有BUG,怎么办?很令人恐怖

网友R:


网友S:
网上有现成的补丁,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T:
晕,晓奇的0xfd补丁软件很好用,下载即可

网友B:
嘿嘿,晓奇的补丁不能给CARM编译器打上...

俺只好自己修改CA.exe里的内容....查找80FBFD,找到后将FD改成FF就OK……

网友T:
晕~~~为了at而留恋CARM让人眼晕~~~

网友U:
我今天被忽悠了

被0XFD忽悠了

楼主:
今天把C51.EXE汉化了一把,很好玩。汉化完成了贴上来。

网友V(2013-01-07):
第一次上坛冒个泡:lol

网友W:
确实BS  KEIL 一直都不改

网友X(2014-10-11):
学习了
用了这么多年keil,
竟然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Y(2017-06-08):
现在的keil uvision5 用那个0xfd补丁不起作用了。

网友Z(2018-05-26):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
用了这么多年keil,
竟然没发现这个问题!

没用到涉及的汉字就不受影响。

KEIL 0XFD 在GB2312中涉及的汉字:
三 数 正 她 升 引 饼 昌 除 待 谍 洱 俘 庚 过 糊 积 箭 烬 君 魁 例 笼 慢 谬
凝 琵 讫 驱 褒 听 妄 锡 淆 旋 妖 育 札 铸 佚 冽 邶 埤 荦 蔟 摭 啐 帻 猃 恺
泯 潺 妪 纨 琮 椠 辇 挲 臊 忑 睚 铨 稞 瘕 颀 螨 簖 酏 觚 鳊 鼾

网友Z:
引用 网友Y:
现在的keil uvision5 用那个0xfd补丁不起作用了。

这个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