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变量可以做为函数返回值吗??

楼主(2009-03-21):
位变量可以做为函数返回值吗??

我知道位变量不能做函数的形参,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位变量可以做为返回值

但是如果有#pragma disable是不可以的,否则会报错.
另外函数也可以是位变量.

网友B:
应该可以,但要看具体的实现

记得C语言的标准中没有定义位变量,这是编译器厂家自己扩充的。

C语言标准只允许函数返回标量类型数据,不管各个编译器厂家如何定义位变量,应该仍然是标量类型,所以应该可以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网友C:
keil51就可以啊...

网友D:
单片机的汇编环境一般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