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做的USB转串口小板出了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1):
自己做了个USB转串口的小板,核心是CP2102,但是最近发现出问题了……插电脑上啥反应都没有了,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新硬件出现,感觉这东西就跟没插上一样……之前还好好的呢,最近突然就不灵了……

电路很简单,这东西都没什么调试的,USB两根线进CP2102,出来串口8根信号线,进MAX3232,接DB9连接器。就这么简单。现在用万用表测量,VBUS=5.13V,CP2102内部自带一个3.3V LDO,输出3.32V,是正常的。唯一不正常的是复位(nRST)引脚,上拉4K7电阻,测引脚电压为0.03V,断电测引脚对地电阻36欧。

初步判断是RST拉低导致CP2102不正常工作所致,但是之前正常状态时该引脚输入电阻没测过,想问问大伙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有没有进一步判断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我怀疑是RST脚内部电路有短路或

或者比如某次用手拿的时候被静电打了?有这种可能,但没法凿实

而且现在想拆下来换一片新的上去,发现QFN封装无法下手……业余条件,手工拿烙铁不会拆,请问哪位有方法?

网友A(2010-05-31):
现在基本上都在用cost down版本的CP210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