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优化从SRAM(XData)倒数据到外设的代码

楼主(2009-03-22):
俺的MP3经过n次尝试后,发现P89V51RD2的硬件SPI无法以同一种模式分时访问SPI总线上的两个设备SD卡和VS1003B,只好回头.重新考虑优化代码,用软件方式实现高速播放.
俺的目标是流畅播放256Kbps的MP3,争取上到320Kbps

先贴上代码: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xdata *pDataPoint;
    unsigned char ucCount;
    unsigned char uci;

    pDataPoint = ucTestDataBuff;

    for(ucCount=0; ucCount<255; ucCount++)
    {
        *pDataPoint++ = ucCount;
    }

    while(1)
    {
         //以下代码段模拟将数据发送到VS1003B模块,未考虑忙信号,用于测试模拟SPI发码能达到的最快的C语言程序

        ucCount = 16;
        while(ucCount--)
        {

            uci = 32;
            while(uci--)
            {
                SD_SPI_WriteByte(*pDataPoint++);

              }
        }
          //发码结束
        ucCount=88;            //测试语句,用于设置断点
    }
}

通过跟踪汇编,发现那段32字节While循环,还大有潜力可挖,pDataPoint指针变量的取数和加1操作,C语言编译居然没有采用INC DPTR指令来实现SRAM的指针操作,而是外加两个寄存器,构成指向SRAM的指针,然后对先对RX指针加1,再送到DPL和DPH,再用MOVX指令取数,太浪费了,在SD_SPI_WriteByte函数中辛苦省下的Clk全给它白白空耗掉了.

当然如此操作也是有它的道理的,DPTR是通用的,不能做为长期指针,任何进程只有短期使用权.

讨论的重点就是以下核心部分

        ucCount = 16;
        while(ucCount--)
        {

            uci = 32;
            while(uci--)
            {
                SD_SPI_WriteByte(*pDataPoint++);

              }
        }

在C51语言中,如何直接操作DPTR(对DPTR加1),除了嵌入汇编代码,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以下是较为合理的伪代码
{
    DPL = DPL_BAK;
    DPH = DPH_BAK;

    R_COUNT = 32

loop_32Byte_Send_Enter:

    MOVX ACC,DPTR;
    SD_SPI_Send(ACC)
    INC DPTR

    DJNZ RCOUNT loop_32Byte_Send_Enter

    DPL_BAK = DPL  ;
    DPH_BAK = DPH

}

楼主:
贴上完整的测试项目包,大家直接在测试项目下优化.

测试包见下述压缩文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2102211187.rar

楼主:
贴上该段代码核心地带的反汇编截图

楼主:
320Kbps的数据流,理论上能否达到呢?看看俺的分析

根据VS1003b的32字节FiFO特性,只要保证总线上数据流能翻一倍,就能保证数据不断流,即要求单机数据传输速度达到640Kbps,折合成字节,就是80k字节/秒
俺的板子上使用的24M晶体,单片机工作在6时钟周期,1uS能够执行4条指令.

如果能在10uS(可执行40条机器周期)能完成一个从SRAM中取数据并转换成串行数据输出的操作,则可高达100K字节/s

同理80K字节/S,速度间隔必须在12.5uS内完成,方能不断流,也就是所有操作必须将机器周期限定在50以内

大家多出招吧,SPI总线软件并转串数据操作已经优化到最快了.
就是下面这段:也是21IC上诸多高人擂出来的.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1 = ACC^1;
sbit ACC2 = ACC^2;
sbit ACC3 = ACC^3;
sbit ACC4 = ACC^4;
sbit ACC5 = ACC^5;
sbit ACC6 = ACC^6;
sbit ACC7 = ACC^7;

void SD_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ucSendData)
{
    ACC = ucSendData;

//Bit7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    c_SPI_SI = WriteData_Bit7;
    c_SPI_SI = ACC7;
//    c_SPI_SI = CY;

    Macro_Set_CLK_High();

//Bit6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    c_SPI_SI = WriteData_Bit6;
    c_SPI_SI = ACC6;

    Macro_Set_CLK_High();
//Bit5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    c_SPI_SI = WriteData_Bit5;
    c_SPI_SI = ACC5;

    Macro_Set_CLK_High();
//Bit4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    c_SPI_SI = WriteData_Bit4;
    c_SPI_SI = ACC4;

    Macro_Set_CLK_High();
//Bit3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    c_SPI_SI = WriteData_Bit3;
    c_SPI_SI = ACC3;

    Macro_Set_CLK_High();
//Bit2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    c_SPI_SI = WriteData_Bit2;
    c_SPI_SI = ACC2;

    Macro_Set_CLK_High();
//Bit1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    c_SPI_SI = WriteData_Bit1;
    c_SPI_SI = ACC1;

    Macro_Set_CLK_High();
//Bit0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    c_SPI_SI = WriteData_Bit0;
    c_SPI_SI = ACC0;

    Macro_Set_CLK_High();

网友A:
热肠,怎么又玩到51上面去了???

要快的话只能用嵌入汇编(老Hot的数组也是嵌入汇编),
而51的话最快的SPIrit还是串口模式0,8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且这8个指令周期内你还刚好可以完成数据搬移、准备工作。

网友A:
然后:Keil编译的代码玩玩最大的时间开销在子程序的参数传

(包括他自己的数据计算等功能子程序),因为它要保证所有的子程序都遵循统一的入口、出口参数规则。(别的编译器其实也是一样的)
然后,LCALL和RET 又会分别占用2个周期

所以,优化的第一点就是避免参数传递,--可以把循环和子功能写到一个函数里;
优化的第二点,把(i++)循环改成do{}while(--i);或者for(i=n;i;i--){;}
这就可以让编译器编译出DJNZ代码了,而(i++)或while(uci--)之类的写法由于判断和减的顺序不对,从语义上就不应该被编译成DJNZ
对于大于256次的循环,应该用多个字节搞个多层循环,把他们全部用单字节变量循环的方式,这样整体的循环效率最高

当然,对速度没要求时还是可以优先照顾程序可读性的,而直接用uint

只要合理的优化下,就算是51这么老的东东,用来操作VS1003b放320Kbps的数据流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B:
关键部分直接用汇编写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出主意,谢谢版主置顶求解

俺就想了解除了汇编,是否有还有其它能直接操纵DPTR的方式,而采用的是C51的写法,因为许多地方还有可能用到DPTR,甚至双DPTR的使用.

网友B:
除非函数很简单

否则很难把变量直接分配给DPTR,导致赋值都要浪费很多时间,而用汇编却是很容易的事.
据说IAR的51也不错,可以看看它的反汇编,参考一下.

网友C:
记得我跟帖过inc dptr的问题,有空找找

楼主:
试了一下在线嵌入式汇编,很不爽,最后改成汇编函数方式

在线嵌入式汇编,使用#pragma asm 后,源程序先编译成汇编文件,再生成可执行文件,仿真调试时,直接进入汇编文件,没法玩.
最后还是用老办法,用C文件生成一汇编函数框架,自己填充内容.再将汇编文件加入项目.这样很方便,能在C层次仿真调试.

楼主:
汇编发码到VS1003B,每次发送32字节,大家看看是否还能优

; .SendPackageToVS1003B.SRC generated from: SendPackageToVS1003B.c
; COMPILER INVOKED BY:
;        C:KeilC51BINC51.EXE SendPackageToVS1003B.c BROWSE DEBUG OBJECTEXTEND SRC(.SendPackageToVS1003B.SRC)

SPI_CLK        BIT     P1.7
SPI_MOSI    BIT     P1.5
SPI_MISO    BIT     P1.6
ACC_7        BIT    ACC.7
ACC_6        BIT    ACC.6
ACC_5        BIT    ACC.5
ACC_4        BIT    ACC.4
ACC_3        BIT    ACC.3
ACC_2        BIT    ACC.2
ACC_1        BIT    ACC.1
ACC_0        BIT    ACC.0

NAME    SENDPACKAGETOVS1003B

?PR?SendDataPackageToVS1003B?SENDPACKAGETOVS1003B SEGMENT CODE
    PUBLIC    SendDataPackageToVS1003B
; //生成发数据到VS1003B的源C程序框架

; void SendDataPackageToVS1003B(void)

    RSEG  ?PR?SendDataPackageToVS1003B?SENDPACKAGETOVS1003B
SendDataPackageToVS1003B:
            ; SOURCE LINE # 4
; {
            ; SOURCE LINE # 5
;
; }
            ; SOURCE LINE # 7
;Save Background
    PUSH B
    PUSH ACC

;Initialize Loop Count Register
    MOV B,#20H

;Loop Enter
  SendOneByte_To_VS1003B_LoopEnter_1:
      ;Loop Body
        MOVX A,@DPTR;

    ;Send Byte Bit7
        CLR SPI_CLK
        MOV C,ACC_7
        MOV SPI_MOSI,C
        SETB SPI_CLK

    ;Send Byte Bit6
        CLR SPI_CLK            ;1
        MOV C,ACC_6            ;1
        MOV SPI_MOSI,C            ;2
        SETB SPI_CLK            ;1

    ;Send Byte Bit5
        CLR SPI_CLK
        MOV C,ACC_5
        MOV SPI_MOSI,C
        SETB SPI_CLK

    ;Send Byte Bit4
        CLR SPI_CLK
        MOV C,ACC_4
        MOV SPI_MOSI,C
        SETB SPI_CLK

    ;Send Byte Bit3
        CLR SPI_CLK
        MOV C,ACC_3
        MOV SPI_MOSI,C
        SETB SPI_CLK

    ;Send Byte Bit2
        CLR SPI_CLK
        MOV C,ACC_2
        MOV SPI_MOSI,C
        SETB SPI_CLK

    ;Send Byte Bit1
        CLR SPI_CLK
        MOV C,ACC_1
        MOV SPI_MOSI,C
        SETB SPI_CLK

    ;Send Byte Bit0
        CLR SPI_CLK
        MOV C,ACC_0
        MOV SPI_MOSI,C
        SETB SPI_CLK

        INC DPTR
    ;loop untill The 32 Byte Send Complete
    DJNZ B,SendOneByte_To_VS1003B_LoopEnter_1

;Restore Background
    POP ACC
    POP B
    RET
; END OF SendDataPackageToVS1003B

    END

楼主:
主调程序是采用读地址方式取出数据缓冲区的基地址,详情

                        DPH_BAK = (unsigned char )(Sector_Buf)>>8;
            DPL_BAK = (unsigned char )(Sector_Buf);

while(ucCount)
            {

//                if(CheckVS1003B_DRQ())
                if(MP3_DREQ)
                {
                    Mp3SelectData();

                    DPH = DPH_BAK;
                    DPL = DPL_BAK;                //4735

                    SendDataPackageToVS1003B();            //Sum Cost is 1482
                    //This Speed is enough for Play 320Kbps MP3 Music File, Because the Max Up Limited is 50X32 = 1600

                    DPH_BAK = DPH;
                    DPL_BAK = DPL;

                    Mp3DeselectData();
                    ucCount--;
                }
                else
                {
                    ComShowString(c_COM1,"Now Mcu is free:");
                    if(!GetIR_Remote_Status())        //检测到红外线遥控信号的起始位
                    {

                        IRProcess();
                        ucOldKeyValue = c_Key_NoUse;
                    }

楼主:
最后测试发现播放256Kbps的文件时,MCU满负荷

串口看不到"MCU is Free"的调试信息.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招,俺只有用硬件的招了,软件优化就看大家了的.
备注:
mp3selectData(),mP3DeselectData()均是用#define 定义的单指令操作,无调用开销.

网友D:
看得云里雾里的

不如全部用汇编写吧,哈哈,最高效了

网友B:
不用

PUSH B
PUSH ACC
...
POP ACC
POP B
非中断程序可以自由使用任意寄存器而不用保存,这是编译规则决定的,这又可以节约一点时间了...

网友A:
对于这种情况,你应该把负荷最高的SPI部分移到串口或硬件SP

再把负荷很轻的串口用软件方式来模拟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换个IC,就别再去折磨51了:-)

网友E:
为何不用硬SPI

这些问题全能解决

网友F:
用mega8就什么事情都搞定了

看到51的256的堆栈就觉得没有前途

楼主:
回18楼,硬件SPI在P89LV51RD上使用不成功,估计是硬件BUG

单独用SPI读写SD卡用SCR = 0x50,SPI总线速度高达48/4=12M,可全速访问
单独用SPI读写SD卡用SCR = 0x54,SPI总线速度不能取最大,大了VS1003B吃不消.让人头疼的就是这两个芯片挂在一条SPI线上时,无法统一SCR(SPI总线控制寄存器),已用仿真器调试和测试了n次.

楼主:
俺也想用串口发码到VS1003B,可是呢,俺那MP3板要用串口ISP程序

而且不打算改PCB了,改起来太累,还有一种硬件方式,就是用P0(PX都可以),再接1个并转串芯片(如HC165),采用串转并的硬件转换,单片机再用一个GPIO口输出时钟,HC165的SOUT引脚接VS1003B的MOSI引脚,这样发码流量可提高15-20%

楼主:
为什么不用M8,P89LV51RD2的性价比还是可观的.

在64K程序容量的前提下,可发挥的空间较大,用M8,代码空间太少了,无法完成复杂应用功能.
不要看不起51单片机,矩力MP3还用Z80的指令集呢,很多消费类电子用的都是51核整出的专用SOC芯片,俺就习惯51的软件仿真和KEIL IDE开发环境,开发AVR的那个ICC环境多文件项目找个函数实现的位置,半天找不到.

楼主:
哈哈,终于顺畅播放256Kbps的MP3歌曲<步步高>

通过优化SD卡读数据,终于在串口看到了MCU is Free,
SD卡读块经优化化的函数如下:

uint8 SD_Read_Block(uint8 *CMD,uint8 xdata *Buffer)
//****************************************************************************
{
//   uint16 i;
    uchar uci;
   uint8 retry, temp;

   //Send Command CMD to MMC/SD-Card
   retry=0;

//#if 1
   do
   {  //Retry 100 times to send command.
//      temp=Write_Command_SD(CMD);
        temp=Write_Command_SD_HighSpeed(CMD);
      if(retry++ == 100)
        return READ_BLOCK_ERROR; //block write Error!
   }
   while (temp != 0);

   //Read Start Byte form MMC/SD-Card (FEh/Start Byte)
   while (SD_SPI_ReadByte() != 0xfe);
//#endif

   //Read blocks(normal 512Bytes) to MMC/SD-Card
#if 1
//   for (i = 0; i < Bytes; i++)                //int count for loop cost 13 machine cycle
    uci     = 16;

    do
       {
//      *Buffer++ = SPI_ReadByte();            //Cost 70 Machine Cycle
                                            //When define point is a Xdata point then Cost 62 Machine Cycl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Cost 70 Machine Cycl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 put_c(*Buffer);
   }while(--uci);
#endif

   //CRC-Byte
//   SPI_ReadByte();//CRC - Byte
//   SPI_ReadByte();//CRC - Byte
    SD_SPI_ReadByte();
    SD_SPI_ReadByte();

   //set MMC_Chip_Select to high (MMC/SD-Card invalid)
   SD_Disable();

   return READ_BLOCK_OK;
}

基中SD_SPI_ReadByte()函数就是采用当年老X的终极优化软件仿真SPI数据读的函数,见下:

uint8 SD_Read_Block(uint8 *CMD,uint8 xdata *Buffer)
//****************************************************************************
{
//   uint16 i;
    uchar uci;
   uint8 retry, temp;

   //Send Command CMD to MMC/SD-Card
   retry=0;

//#if 1
   do
   {  //Retry 100 times to send command.
//      temp=Write_Command_SD(CMD);
        temp=Write_Command_SD_HighSpeed(CMD);
      if(retry++ == 100)
        return READ_BLOCK_ERROR; //block write Error!
   }
   while (temp != 0);

   //Read Start Byte form MMC/SD-Card (FEh/Start Byte)
   while (SD_SPI_ReadByte() != 0xfe);
//#endif

   //Read blocks(normal 512Bytes) to MMC/SD-Card
#if 1
//   for (i = 0; i < Bytes; i++)                //int count for loop cost 13 machine cycle
    uci     = 16;

    do
       {
//      *Buffer++ = SPI_ReadByte();            //Cost 70 Machine Cycle
                                            //When define point is a Xdata point then Cost 62 Machine Cycl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Cost 70 Machine Cycl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Buffer++ = SD_SPI_ReadByte();
         // put_c(*Buffer);
   }while(--uci);
#endif

   //CRC-Byte
//   SPI_ReadByte();//CRC - Byte
//   SPI_ReadByte();//CRC - Byte
    SD_SPI_ReadByte();
    SD_SPI_ReadByte();

   //set MMC_Chip_Select to high (MMC/SD-Card invalid)
   SD_Disable();

   return READ_BLOCK_OK;
}

楼主:
试放了一下320Kbps的MP3,有杂音,系数据断流所致.

下面这个函数请大家看看,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化的速度.这个函数调用上贴中的函数,先听听大家对此函数优化的意见和建议,再作优化.

uint8 SD_read_sector(uint32 addr,uint8 xdata *Buffer)
//****************************************************************************
{
       //Command 16 is reading Blocks from MMC/SD-Card
   uint8  CMD[] = {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   asm("cli"); //clear all interrupt.
   //Address conversation(logic block address-->byte address)
   addr = addr << 9; //addr = addr * 512

   CMD[1] = ((addr & 0xFF000000) >>24 );
   CMD[2] = ((addr & 0x00FF0000) >>16 );
   CMD[3] = ((addr & 0x0000FF00) >>8 );

   return SD_Read_Block(CMD, Buffer);
}

网友B:
觉得还是要用汇编

为特定函数分配专用寄存器组

楼主:
经过昨晚努力,已攻克最后一关,顺利跨过320Kbps

感觉就象当年玩游戏打死老怪后的舒心.在此,要非常感谢老X,提出的优化指导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楼主:
贴上优化后的关键汇编代码.

; .ObjReadOneSectorFromSDCard.SRC generated from: ....MP3播放器规范化MP3ReadOneSectorFromSDCard.c
; COMPILER INVOKED BY:
;        C:KeilC51BINC51.EXE ....MP3播放器规范化MP3ReadOneSectorFromSDCard.c BROWSE DEBUG OBJECTEXTEND PRINT(.ObjReadOneSectorFromSDCard.lst) SRC(.ObjReadOneSectorFromSDCard.SRC)

SPI_CLK        BIT     P1.7
SPI_MOSI    BIT     P1.5
SPI_MISO    BIT     P1.6
ACC_7        BIT    ACC.7
ACC_6        BIT    ACC.6
ACC_5        BIT    ACC.5
ACC_4        BIT    ACC.4
ACC_3        BIT    ACC.3
ACC_2        BIT    ACC.2
ACC_1        BIT    ACC.1
ACC_0        BIT    ACC.0

NAME    READONESECTORFROMSDCARD

?PR?Read_OneSector_From_SDCard_To_SRAM?READONESECTORFROMSDCARD SEGMENT CODE
    PUBLIC    Read_OneSector_From_SDCard_To_SRAM
; void    Read_OneSector_From_SDCard_To_SRAM(void)

    RSEG  ?PR?Read_OneSector_From_SDCard_To_SRAM?READONESECTORFROMSDCARD
Read_OneSector_From_SDCard_To_SRAM:
            ; SOURCE LINE # 1
; {
            ; SOURCE LINE # 2
;     ;
; }
            ; SOURCE LINE # 4

;Save Background
;    PUSH B
;    PUSH ACC

    MOV R7,#02H
 SD_ReadData_Loop2:

;Initialize Loop Count Register
    MOV B,#080H        ;Loop Connect is 128X4 = 512 Byte

;Loop Enter
  ReadOneByte_From_SDCard_LoopEnter_1:
      ;Loop Body

;;;;;;;;;;;;;;;;;;;;;;;;;;;;;;;;;;;;;;;;;;;;;;;;;;;;;;;;;;;;;;;;;;;;;;;;;;;;;;;;;;;;;;;;;
    ;Read The Fist Byte            --1
        SETB SPI_MOSI
    ;Read Byte Bit7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6
        CLR SPI_CLK            ;1
        SETB SPI_CLK            ;1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5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4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3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2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1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0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MOVX @DPTR,A
        INC DPTR

;;;;;;;;;;;;;;;;;;;;;;;;;;;;;;;;;;;;;;;;;;;;;;;;;;;;;;;;;;;;;;;;;;;;;;;;;;;;;;;;;;;;;;;

    ;Read The Second Byte            --2
    ;Read Byte Bit7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6
        CLR SPI_CLK            ;1
        SETB SPI_CLK            ;1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5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4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3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2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1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Read Byte Bit0
        CLR SPI_CLK
        SETB SPI_CLK
        MOV C,SPI_MISO
        RLC A

        MOVX @DPTR,A
        INC DPTR
    ;loop untill The 512 Byte Read Complete
    DJNZ B,ReadOneByte_From_SDCard_LoopEnter_1
    DJNZ R7,SD_ReadData_Loop2

;Restore Background
;    POP ACC
;    POP B

    RET
; END OF Read_OneSector_From_SDCard_To_SRAM

    END

楼主:
上贴中汇编函数的主调函数

uint8 SD_Read_Block(uint8 idata *CMD,uint8 xdata *Buffer)
//****************************************************************************
{
//   uint16 i;
//    uchar uci;
   uint8 retry;// temp;

   //Send Command CMD to MMC/SD-Card
   retry=0;

    if(Write_Command_SD_HighSpeed(CMD))
    {
        return READ_BLOCK_ERROR; //block write Error!
    }

   //Read Start Byte form MMC/SD-Card (FEh/Start Byte)
   while (SD_SPI_ReadByte() != 0xfe)
   {
//           ComShowString(c_COM1,"MCU is Wait SD Card Send Read Date Poke,So MCU is Free");
        LED3Pin = ~LED3Pin;        //指示灯闪烁
   }

   //Read blocks(normal 512Bytes) From MMC/SD-Card
    DPH = (unsigned char )(Buffer)>>8;
    DPL = (unsigned char )(Buffer);

    Read_OneSector_From_SDCard_To_SRAM();

   //CRC-Byte
    SD_SPI_ReadCRC16();            //Exec Null Read,The Read Data is No Care,So Now Data Return

     //set MMC_Chip_Select to high (MMC/SD-Card invalid)
       SD_Disable();

   return READ_BLOCK_OK;
}

楼主:
上贴中函数的主调函数,经过优化,与24楼代码相比,大幅减少耗

#if 1
uint8 SD_read_sector(uint32 addr,uint8 xdata *Buffer)
//****************************************************************************
{

       //Command 16 is reading Blocks from MMC/SD-Card
   uint8 idata CMD[6];
    union SDSector
    {
        uint32 ulAddress;
        uint8 ucADDByte[4];
    } CurrentSDSector;

   CMD[0] = 0X51;
   CMD[4] = 0X00;
   CMD[5] = 0XFF;

//   asm("cli"); //clear all interrupt.
   //Address conversation(logic block address-->byte address)
   addr = addr << 9; //addr = addr * 512
   CurrentSDSector.ulAddress =addr;

   CMD[1] = CurrentSDSector.ucADDByte[0];
   CMD[2] = CurrentSDSector.ucADDByte[1];
   CMD[3] = CurrentSDSector.ucADDByte[2];

   return SD_Read_Block(CMD, Buffer);
}

#endif

楼主:
优化要点总结如下: 请大家多补充

1.老X提到的很实用,不重述了.
2.指明所有的指针指向的单元的存储器特性,Demo 如下
unsigned char idata *mIdataBuff;
void WriteIDataBuff(unsigned char iData *mIdataBuff)
3.使用联合体分割长整形(unsinged long)或短整型(unsigned int)的每个字节内容,而不用移位操作分割
4.局部函数用汇编实现,数据缓冲区指针或数组用取地址方式,将缓冲区的起始地址传入MCU的内部寄存器,再调用汇编函数.局部变量也可采用此法,Demo如下
{
  xdata unsigned char ucDataBuff[64];
  data unsigned char  ucTemp;

 DPH = (unsinged char )(ucDataBuff>>8);
 DPL = (unsinged char )ucDataBuff;

 R7 = &ucTemp;

 CallASMFunction()

.......

}xdata

网友G:
e......XX说的对,不要折磨51了

话说为什么都喜欢把东西用到极限呢?

网友H:
51累心,俺最近就被困住了,资源太少~~~

楼主:
哈哈,优化带的好处是省钱提价值,为什么不追求完美呢?

与其让CPU闲着,不如让他忙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浪费在无用的指令上更不值.
当然啦,还是那个原则,尽量用C语言来完成优化,只有迫不得以,可采用汇编与C混合编程,尽量不用全汇编做,效率是高,但开发过程的软件调试和维护工作量也大,重复利用的价值反而低.

楼主:
已解决提出的问题,再次谢谢大家的出谋划策.

结论:
用P89LV51RD2工作在24M外部晶体,内部6时钟指令的前提下,软件仿真SPI读写并中转数据流,速度可高达320Kbps,如果是单读或读写估计能达到640kbps或以上的吞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