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中的格式符的宏定义,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7-10-26):
在Keil C51中用printf输出一个单字节变量时要使用%bd,如
unsigned char counter;
printf("Current count: %bd ", counter);

而在标准C语言中都是使用%d:
printf("Current count: %d ", counter);

为了便于移植,想把这个格式符写成宏定义的形式,想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写,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必要这样吗???

printf("Current count: %d ", (int)counter);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其实90%你的程序不会移植到其它平台,犯不着为这些问题花太多的脑细胞。

网友B:
2楼正解

  我都这样用,转换一下,变成整形就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