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重谈,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7-10-26):
因要用到狗,看了下以前的帖子,便开始支持hotpower大哥的“中断喂狗论”。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这个狗超时值和多长时间喂狗一次,取多少比较合适,当然喂狗间隔时间肯定要小于超时值了。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中断会自己关掉吗?

楼主:
对狗不是很了解,各位指教下

喂狗间隔我取的是5S,
超时值设定为8S,可以不?

楼主:
请教xwj

喂狗太勤的话,岂不浪费资源?
或者说本身喂狗时间就应该比较短。
而且我用的这个系统在半分钟内能恢复,已经足够了。

虽喜欢狗,但初接触狗,望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俺一般是:4~20MS

楼主:
这狗还真不好喂

恩,我的刚才已经跑死了,晕死,还在找原因

网友B:
狗超时值的一半

网友C:
看来,以后不能随便回帖了!否则,会贻误人的!

这不,他选中断喂狗了。

楼主: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我才用的。

何来贻误一说呢?
hab2000兄不妨讲讲你的看法

楼主:
??

主循环的各个子程序里置下标记,
中断里检测到标记才喂狗,挺好的呀

楼主:
还有大家的定时器中断,多长时间啊

我取的是1S

网友D:
帮你顶一下

基本 没养过 狗

楼主:
老实说吧

哥们初用狗,效果还不行啊,狗把我咬的不行了

网友E:
定时中断喂狗+查询,可以把看门狗复位周期任意延长

一般算好在主循环里清一次就够了

网友E:
假设看门狗复位周期是100ms

那么可以把定时中断设为10ms

#define _Dog_Count_Max 200 //约2秒钟复位
uint Dog_Count;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
{
    //重载代码
    Dog_Count++;
    if(Dog_Count > _Dog_Count_Max)
    {
        while(1)//等待看门狗溢出,复位
            ;
    }
    else
    {
        Feed_Dog();//喂狗
    }
}

网友F:
我一般不用狗,程序本身可靠比什么狗都重要

楼主:
re

to:mohanwei兄

Dog_Count > 200,也就是说2S,看门狗复位周期不是100MS吗?为什么要等到2S呢,这样的话,看门狗复位周期100MS有什么作用呢?加个while(1)等待看门狗溢出呢?复位周期一到,它不就自己溢出了吗?为什么还需要等待?

小弟初用狗,理解也不深刻,还请指教。

to:ayb_ice兄

我本来也不用狗,但是担心出什么问题,还是加了狗,虽然现在还没有理解到狗的好处,反而总被狗咬,这只是因为我没有用好而已,呵呵。
一个东西的存在总有它的道理,所以我想用狗用的好,肯定必不用狗强。

网友B:
LZ应该搞明白为什么要养狗,再想如何养狗~~~

网友F:
很多人把狗当成救命稻草了。。。

认为只要有狗,程序不太稳定也行,因为有狗嘛。。。

网友G:
狗嘛...很多认都在养,但是能养的很好的少之又少哦

虽然偶知道应该怎样养才好,
但平时自己养狗通常也是随便丢点食物给它就算了,
管他呢...

呵呵^_^

网友E:
如果总的复位周期太短,而你的主程序又是一个大循环……

你就要在循环里加N个“Feed_Dog();”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定时器把复位周期“延长”到若干秒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C:
养狗不等于程序可以不可靠!

回10楼!

狗的作用不是解决自身程序设计可能存在的缺陷!

但是,即使100%正确的程序,在实际运用中难免存在外部干扰导致程序“跑飞”!这是应该是公认的。

因此,基于这个思想,应该在主程序中喂狗!

因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主程序跑飞了,但某种中断还可以正常进入,正好你在这里喂狗,就失去了养狗的意义!

所以建议在主程序中喂狗!

楼主:
回hab2000兄

谢谢hab2000的解答。
我在主程序里置了个标记,中断里检测到标记我才喂狗,所以不会促那在hab2000兄所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