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求助:关于8255控制数码管显示的程序疑问

楼主(2007-10-26):
各位大虾,在下有个问题要请教。最近在做一个用8255控制数码管显示的程序。电路图已经设计好。是用了两片8255的六个口。其中一个口作位选,其他的口连接到数码管上,每个口分别控制6个或7个八段数码管。我现在再想让这些数码管同时显示数据,请问程序该如何写?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用MAX7219行不?

网友B:
你在作课程设计吧?还是你的老板太....

前面问2个8051通讯,现在又要用8255控制数码管??

网友C:
MAX7219奇大奇贵。HD7279A,CH451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8个数码管+64个按键

网友A:
不用MAXIM的就是了,替代的一群。

楼主:
不是课程设计啊,这是总的项目的一小部分,呵呵。还请各位帮忙!!!!!!!!!!!!!111

网友D:
谁设计的?

又是两个8051,又是两个8255,用来做新项目,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网友E:
项目负责人是个老头吧

网友F:
用动态扫描,这个看书就能搞定的。

  太典型了,书本常用这作范例。

网友A:
项目负责人是原始人?那么怀旧?

网友G:
就是啊,用动态扫描就行了,

不过动态扫描的频率要高于眼睛的分辨率啊,呵呵

网友H:
选PT6961

选择PT6961来驱动LED屏,可以驱动6-7位数码管,以这个来设计,这个是台湾的,如果要便宜的可以用大陆的兼容芯片来代换,设计不变.
相信这个要比你的两片8255要便宜得多,同时又不需要你的CPU做动态扫描!
据说大陆的兼容品可以做到比1小瓶矿泉水还便宜!

而其他的什么HD7279,ZLGXXXX的驱动,都是MCU做的,能便宜吗?!

网友B:
楼上的,给个PT6961的兼容的型号和供应商的资料

很有兴趣。

网友H:
TM1623

供应商,还是你自己找吧!

楼主:
我知道用动态显示,呵呵,谢谢各位!!!

我需要用2片8255控制20个数码管和6个发光二极管同时显示,动态扫描的频率要达到多大才能保证数码管和发光二极管同时显示且看不出闪烁啊。
请各位指教!!!

楼主:
谁有PT6961或其兼容型号的中文资料啊

PT6961及其兼容的型号能达到20个数码管和6个发光二极管的同时显示吗?
我没有查到关于PT6961及其兼容型号的中文资料,哪位大侠有啊,发一份给我吧,不胜感激!!!

网友H:
中文资料就没有见过,英文的要不要?

只见到过英文资料,要不?
如果真是合适你用的,就是逐个查字典都可以看完啦,又没几页!
你要20个数码管?做什么用的,这么多?
象PT6961这种LED数码驱动IC,一可以用成6X12或7X11.
要使用3片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3片最多可以驱动21个数码管,外加21x3=63个LED.

楼主:
英文资料我也找到了一点,可怜本人英语功底太差

让我考虑一下这个方案!要不你传一份资料给我吧!先谢了朋友!

网友I:
需要显示这么多内容用LCD或OLED好了.

网友J:
20个数码管也是小意思啊

网友K:
可以考虑用串入并出的芯片

网友L:
我一般用12.5ms

我一般用12.5ms,用12.5ms这个时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做延时程序时可以很方便准确的计算时间!

楼主:
不是为了节省成本嘛,哈哈

网友M:
同意19楼意见

用LCD多方便啊!

楼主:
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