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51F的EC5仿真器问题

楼主(2009-03-22):
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刚接触8051F单片机,,,  买了个U-EC5仿真器,其实是当烧写器用,倒没断点仿真过.. 都是编译完后,在keil里点全速运行.        大概用了10多次,还挺好的。       要把板子移到其他地方实验,所以又找了个烧写软件Silicon-C8051F Programer烧完后把板子移到其他地方实验,      可能是这个烧写软件的问题,烧了几次后,居然再连上EC5后发现不能选usb连接方式了,只有串口方式,回头发现keil里的悬想也变灰不能选了,只有串口可选.

哪位知道怎么解决不?把软件卸了,到处清注册表也不管用...  总不能让我重装系统吧.   大虾指点下...   我是很怀疑这个烧写软件,  .    keil里应该不连仿真器也可以在项目里选择仿真器参数的,现在usb接口却变成灰色不可点了.

网友A:
hoho

安装Silicon自带的IDE软件,找到安装目录下有个uli开头的文件夹,记不清了,有个usb reset文件,updata usb就可以了,最近一年出的ec5感觉确实不好用

楼主:
退回去,换了个可以用了,不敢用新化龙烧写软件了,

网友B(2015-02-11):
关注新华龙电子官方微信:XHLmcu 可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C:
某宝50块钱一个的那种,u盘大小,坏了可以用IDE一下就修复了,永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