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出现这样的问题该怎样解决?

楼主(2007-10-26):
用89C52的P20--P23这四个I/O口分别控制四个数码管的字位口,其余四个I/O口通过四个按键接地,用动态扫描方式控制数码管.现在的问题是当按下任意一个按键时,四个数码管就会同时闪烁一下,如果长按,就会不停的闪,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程序问题

楼主:
的确是程序问题,我把按键消抖时间减小后,效果有

明显的改变,现在是按下按键后会多次扫描按键.

网友B:
用定时器扫描数码管

可解决问题

网友C:
是没有检测按键松开吧

网友D:
明显的程序问题!

程序结构问题。
数码管扫描过程是连续的过程,你按键扫描是去抖动又做成了软件延时,当你扫描到按键时会延时来销抖动,这时扫描数码管的连续过程被打断,自然会闪烁。
建议修改程序:
按键消抖不要用软件延时在傻傻的等,用其他方法。建议去看看坛内大侠的**,怎么扫描及处理按键。怎么样安排数码管的扫描!

网友E:
yes

ls说得对要等待按键放开!

网友F:
程序架构不合理

网友G:
扫描键盘和刷新LED应该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处理

网友H:
刷新LED最好还是在中断里做

按键扫描还是不在中断里吧,中断中尽量不要长代码

网友G:
按键扫描也放在中断处理里好,扫描键盘代码很少的。

网友A:
按键程序中不要延时,要靠多次扫描来判断啊

关于按键程序的讨论太多了,去看我的帖子或搜索论坛旧贴吧

网友F:
全部在主循环里也是可以的。。。

但不能调用软件延时程序。。。

网友I:
找HOTPOWER上一上"零耗时"的课

要学会用定时中断来管理程序

程序中不能有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之类的延时程序

如要延时,可在定中断中做

网友D:
其实,LED也是扫描,按键也是扫描

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时候处理调这两个扫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