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7-10-27):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H0 TL0结果是什么??

网友A:
书看少了

网友A:
等于下面

   TH0=(65536-50000) / 256;
   TL0=(65536-50000) % 256;

楼主:

就是根据上面作出来是3CB0

但是用keil反汇编后是3DB0怎么回事?????

网友B:
不应该啊。

莫非编译器是按照
 TH0=256-50000/ 256;
计算的?
这样就会少个1。
或者编译器看你是负的给你加一个?

问一句,你为什么要用负的?

楼主:

用上面公式的结果如图:

计算结果应该是D80B才对啊???????

楼主:

回复5楼:
那也不应该是TH0高位多个1?

楼主:

??

网友C:
负数除正数=负数!

-50000/256=-195.3125;
195=C3;
负数在计算机内用补码表示:
-195的补码=C3的反码+1=3D !!!!
应该这样:
    TH0=-50000 >> 8;//0x3CB0
    TL0=-50000 & 0xFF;
或:
    TH0=((unsigned int)-50000)/256;//0x3CB0
    TL0=((unsigned int)-50000)%256;

楼主:
原来是符号数转换问题!!

Thank You!!!

网友A:
我一般用减法而不用负数,所有没有问题。。。

等一下去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