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状态判断

楼主(2007-10-27):
请问:单片机有12个端口为输入,也就是有2的12次方种状态.在程序里怎样判断.
我是菜鸟,还别见笑!

网友A:
RE

MOV DPH,P2
MOV DPL,P0
ANL DPH,#0FH

比较DPTR和需要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将IO状态放在16位的变量中即可。。。

网友C:
每种情况都要处理?那你的程序量够大的...

楼主:
就是啊

就是这么多状态都要判断.根据各种状态的不同而让串口发送不同的组合.请问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网友C:
除非有规律,否则没有其它办法。

写成case语句的话,光case就有4K种,不累晕你...不知道是什么玩意,要弄这么多状态?

网友D:
先说清楚是组合状态还是12个IO各管各的!

网友E:
LS 说到点子上了

即使是组合,也应该(而且必须)把对应操作统一编码,不可能每种情况都对应一堆不同的具体指令

网友:
整个表来查嘛

不过里面肯定大部分的组合是不需要的,如果没规律那表也太难整了

网友F:
不可能这么多种没有规律的吧,

网友G:
查表

查表

网友H:
看你要求的组合数,

组合数少可以直接用真值表去化简,组合多就用查表法。

网友I:
从0000H开始比较

MOV   DPH,P2
MOV   DPL,P0
ANL   DPH,#0FH
然后DPTR与0000H比较,不相等就增1,再与0001H比较....

网友:
4096种情况CASE或是CJNE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B:
"4096种情况CASE或是CJNE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SWITCH这种情况KEIL会产生散转指令,执行是很快的,关键是FLASH够用否。。。

网友:
看来还是楼主的理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