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PDF文档中的几页单独做成一PDF文档,怎么做?

楼主(2007-10-27):
(无正文)

网友A:
装个PDF打印机,把那几页打印出来。

楼主:
这种方法知道,用过。。。

但如果想把两个PDF组合成一个PDF,怎么做呢?

网友B:
打印,别关,再打印

网友C:
RE:

但如果想把两个PDF组合成一个PDF,怎么做呢?
你先点文档菜单栏里面的"插入页面"而后按提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有些PDF打印机可以直接多次打印的,打印完并不直接生成pdf

而是产生一个可以预览的页面,打印完后还可以调整不同项目的位置

网友D:
直接合并就得了,如果有Acrobat的话……

网友B:
有AcrobatLZ就不会问了,何况Acrobat也太大个了,还不好找

网友E:
RE

谁能给个PDF转TXT的法子~

网友F:
有插入页面,删除页面之类的命令,直接用

网友E:
谁能给个PDF转TXT的法子~

网友G:
另存为文本就OK了

楼主:
谢谢5楼的 lypd96,同时谢谢所有热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