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板带来的共模干扰,如何去除?(已解决)

楼主(2009-03-23):
我布了一个双面的pcb上,电源线(3.3V)和地线基本是并行走的(减小电流回路面积),没有进行覆铜。(这里的地是电源地,没有和大地连接。)
现在用示波器来测量电路板电源线上各点的电压值,发现了一个问题,特向大家请教。
3.3V的电源是用LDO实现的。示波器的探头的鳄鱼夹(地)就接在LDO的地上,测量电源线上各点的电压值,基本的情况是离LDO越远,噪声就越大,到远端的时候,示波器上显示的电压就呈带状了。我记录了一下,高电压达到4.28V,低电压达到2.64V。
示波器探头上的鳄鱼夹接在LDO的地上,探头测量远端的地,发现远处的地上也有和电源线上比较类似的噪声,幅度及频率基本一样。
如果探头上的鳄鱼夹跟着探头走,也就是在测量点附近取地,测量的电压值就比较干净,没有那么大的噪声。
从上面的现象看,相对LDO的地,远端的电源和地有共模噪声。
由于电源线和地线基本是并行走的,加电容很容易。所以每隔一段路,我都加了104的贴片电容进行去耦。另外还加了一些电解电容。这些电容对共模噪声影响不太,我去掉或加上一两个,都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电路板是做底板用的,通过排针接了一个arm9的核心板,频率有几百兆。核心板的数据被引出了在底板上有使用。如果不接核心板,基本没有共模干扰信号。

不知道大家可遇到比较类似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加大核心板和底板的接地

核心板与底板连接的地线可能不够导致电源的回流路径受阻,以至于在电源线拉长之后回流不畅,从你测试各点的电压就可以看出来。

建议增加一些核心板和底板的接地线,尽量使回流地的面积加大,看一下效果。

楼主:
加了共模电感,情况更糟

pcb图贴出来了。地就取在LDO的管腿上,测量点是电容的正极。图中点亮的是3.3V的电源线,40mil的宽度。依偎在它旁边的就是GND线,宽度也是40mil。(底板给核心板提供的5V电源。)
上面分析了相对与LDO的地,电源线与地线上有共模干扰。我在图中所示的位置将电源线和地线切断,加上了共模电感。
测量的结果不好,噪声幅度进一步加大,以至系统都不能正常启动,报crc校验错误。
图上的电源线和地线看上去比较绕,飞线取直拉过去,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核心板的接地点

个人感觉底板给核心板提供的接地点还是挺多的,如下图。
“建议增加一些核心板和底板的接地线,尽量使回流地的面积加大”,可有什么具体做法?

楼主:
添加一个LDO

我将测量点电容上方的的3.3V和GND切断,然后添加了一个输出为3.3V的LDO,个下方的电路供电,从其它地方直接拉5V和GND过来给此LDO供电。共模干扰依然存在。
这种干扰属于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
增加共模电感,相对于增加电容,应该属于在干扰产生之后堵干扰的方式,效果不好。
没有覆铜,又是双面板,没有大面积的地,所以不能给信号提供短的回流路径,增加了EMI风险。
不知道分析得可对?各位是否根据电路板的现状,给出一些应对措施。如果实在不行,下一版我准备改成四层板,增加地层和电源层。谢谢!

楼主(2009-04-23):
四层板做好了

现在测量,共模干扰都没有了。还是多层板好啊!

网友B:
其实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铺地

其实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铺地。

网友C:
考虑过可能是LDO功率不够没有

楼主可以换个大功率的,或者先并联多个测试一下。
还有LDO的外围电路最好参考datasheet来接吧。

楼主:
关于铺地

我的板子上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对铺地搞得不是很清楚,不敢冒然使用。

网友D:
“如果不接核心板,基本没有共模干扰信号”

“如果不接核心板,基本没有共模干扰信号”这点来看,确实“这种干扰属于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

对于传导干扰,不妨测一下核心板所需的电流,arm9+几百M的频率,估计不会很低。
同时可以根据这个电流用适当的电阻替代核心板,然后再测量电压是否跌的厉害,用电阻主要是为了排除辐射的影响。

对于辐射干扰,让arm9休眠…… 当然也可以用铁板什么的屏蔽下

不过话说回来,铺地后这两干扰都可以很好的除去……

楼主:
不知道讲得可对,请大家指教

to gezhi:
板子确实比较耗电,在启动的过程中,电流最大值达到590mA,平常的工作电流为482mA左右。
我使用的是电源是采用7805+1117-3.3,7805的允许最大电流是1A,1117是800mA,感觉有些不足。
不知道就电源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mic29300是否好一些。
to mklwcai:
核心板是三星的2440,工作在400M。我曾试过将频率降低到一百多兆左右,不起作用。
现在来看应该不是传导或辐射干扰。
1.电源线和地线不够粗,而且比较长。大量数字芯片频繁的开关动作,对瞬态电流要求很高,单单靠去耦电容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电荷。走线的电感效应导致了地线和电源线上出现了“地弹”。
2.没有覆铜。底板没有对地线覆铜,不能提供大面积的地,导致信号的不能从最短的路径回流,回流面积增大,进一步加剧了电源线和地线上的噪声。
单单对地线进行覆铜,不知道在这个电路板是否能起到作用。电源走线是否也应该做加粗处理?

网友E:
为何不铺地

一般都是数字地

网友F(2013-08-07):
一个是没铺地,第二,LDO输出不够。

网友G(2014-02-13):
铺个地就好了,做好地分割。而且走线有问题,你这个板上,如果不想有专门的电源层和地层,要先走地和电源,然后再走其它的线。

网友H(2016-01-17):
理论上两层板应该也可以解决吧?